基于单片机的脉搏计程序与电路原理图设计

楼主:
        本系统由STC89C52、按键、LCD1602、光电传感器、运放等构成,脉搏测量的时候需要人把手轻轻的按在光电传感器上面,由于人脉搏跳动的时候,血液的透光性不一样会导致接收器那边接收的信号强弱不一样,间接的把人脉搏信号传回,通过运放对其进行放大、整形后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单片机利用外部中断对其进行计数,最终换算成人一分钟脉搏的跳动次数,最终显示在液晶屏上。
脉搏计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元件型号    元件名称    元件标号    数量
10uF    电解电容    C1,C4    2
20PF    瓷片电容    C2, C3    2
1uF    电解电容    C5, C6    2
发光二极管    指示灯    D1    1
LCD1602    液晶    LCD1    1
2K    电阻    R1    1
10K    电阻    R2    1
330欧    电阻    R3, R4, R13    3
20K    电阻    R5, R6    2
10K    电阻    R7, R8    2
56k    电阻    R9    1
6.8K    电阻    R10    1
24K    电阻    R11    1
100K    电阻    R12    1
SW-PB    按键    S1    1
STC89C52    单片机    U1    1
ST188    光电开关    U2    1
LM358    放大器    U3    1
12M    晶振    Y1    1

制作出来的脉搏计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1^1;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unsigned char i=0,timecount=0,rate=0;
unsigned int time[6]={0};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100);
        e=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sfm3(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Heart Rate     ");
        write_string(2,0,"     000/min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int0();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while(1)
        {
                rate=6000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5;
                write_sfm3(2,5,rate);

                delay_1ms(30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time[i]=timecount*50+TH0+TL0;//算出间隔时间
        timecount=0;//50ms计数清零
        i++;
        if(i==6)//记录到超过等于6次时间
        {
                i=1;//计数从1开始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12M
        timecount++;//每50ms一次计数
        if(timecount>25)     //当超过25*50ms=1.5s没有检测到信号停止显示
        {
                        timecount=0;//50ms计数清零
                        TR0=0;//定时器关
        }
}

网友A(2023-05-12):
这个代码运行后,lcd心率显示不对

网友A:
这个代码烧录后,lcd显示的心率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运行后,lcd心率显示不对

有没有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