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简易小型PLC代码

楼主(2022-11-28):
简昜小型PLC只有16个指令,这几个是PLC基本功能,如需要其它功能可自行加上。
输入输出可自行更改位置点数。
内部继电器M,计数器,计时器,可增加所需要个数。
如果要在设备上运行。
需要在输入,输出,电源,每个部份要做好抗干扰功能。
连接人机介面HMI可成为小型控制系统。在小型设备使用很方便。
沒有实际在设备上測试,只在arduino LGT8F328 nulllab mini arduino  nano板上测试过!

easy_mini_plc.ino
//在arduino LGT8F328 nulllab mini arduino nano板上测试过,
//这几个都是PLC基本功能,如需要其它功能可自行加上。
//------------------------------------------------------

#include "macrodef.h"
unsigned int T2ovfcount=10;               //timers 100ms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更改自己的输入输出点
//-----------------------------------------
  pinMode(A2, INPUT_PULLUP);
  pinMode(A3, INPUT_PULLUP);
  pinMode(4, INPUT_PULLUP);
  pinMode(5, INPUT_PULLUP);
  pinMode(6, INPUT_PULLUP);
//----------------------------------------
// fastioMode(6, OUTPUT);
  pinMode(7, OUTPUT);
  pinMode(8, OUTPUT);
  pinMode(9, OUTPUT);
  pinMode(13, OUTPUT);
//----------------------------------------
//  T2 10ms Interrupt setup
//----------------------------------------
  noInterrupts();
  TCCR2A =
    1 << WGM20;
  TCCR2B =
    1 << WGM22 |
    1 << CS22 |
    1 << CS21 |
    1 << CS20;
  TIMSK2 =
    1 << TOIE2;
  OCR2A = 78;
  interrupts();
//--------------------------------
  count0=0;
  timer0=0;
  count1=0;
  timer1=0;
  count2=0;
  timer2=0;
  count3=0;
  timer3=0;
}
//-------------------------------
void loop()
{
//---------------------------------------------
//  其它程式
//---------------------------------------------
test_plc1();
//test_plc2();
//test_plc3();
//test_plc4();
//test_plc5();
//---------------------------------------------
PlcEnd();
//---------------------------------------------
//test output

   Serial.print(stb);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count0);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timer30);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Y3);
   Serial.print("\t");
   Serial.print(T30);
   Serial.println();

}

//---------------------------------------
// ISR Timer Routine 10ms Interrup
//---------------------------------------
ISR(TIMER2_OVF_vect){
     T2ovfcount--;
     isrtimer(30);    //10ms 0.01s timer
     isrtimer(31);
  if(T2ovfcount<=0){
    T2ovfcount=10;
    isrtimer(0);     //100ms  0.1s timer
    isrtimer(1);
    isrtimer(2);
    isrtimer(3);
    isrtimer(4);
  }
}

//-------------------------------------
// PLC io input output
///更改自己的输入输出点
//-------------------------------------
void PlcEnd() {
digitalWrite(9,Y0);
digitalWrite(7,Y1);
digitalWrite(8,Y2);
digitalWrite(13,Y3);
   X0=!digitalRead(A2);
   X1=!digitalRead(A3);
   X2=!digitalRead(4);
   X3=!digitalRead(5);
   X4=!digitalRead(6);
   stb=0;
}

//--------------------------------
//X0,X1,其中一个接GND 生效
//test plc
//-------------------------------------------------------------------------------------
void test_plc1(){

LD(X0)                //   |----||----------|---|/|--------------------------( )-----|
OR(X1)                //   |   LD X0        |  ANI M1                      OUT T3,2  |  0.2s
ANI(M1)               //   |----||----------|                                        |
OUTT(3,2)             //   |   OR X1                                                 |
LD(T3)                //   |----||-------------------------------|-----------( )-----|
ATL(0,Y3)             //   |   LD T2                             |        ATL Y3     |
OUT(M1)               //   |                                     |-----------( )-----|
LD(Y3)                //   |                                              OUT M1     |
OUTC(0,20)            //   |----||-------------------------------------------( )-----|
LD(C0)                //   |   LD Y3                                      OUT C0,20  |  20
RSTC(0)               //   |----||-------------------------------------------( )-----|
                      //   |   LD C0                                      RST C0
}
//-------------------------------------------------------------------------------------------
void test_plc2(){
LD (X4)            //    |-------||-------|--------||-------||-------|------( )----|
LD (X0)            //    |     LD X4      |     LD X0      AND X1    |  OUT Y3     |
AND(X1)            //    |                |--------||-------||-------|             |
LD (X2)           //                            LD X2      AND X3
AND(X3)
ORB
ANB
OUT(Y3)
}
//-----------------------------------------------------------------------------------------
void test_plc3(){
LD  (X0)           //    |------||------|------||------|--------------------( )-----|
OR  (X2)           //    |     LD X0    |    AND X1    |                 OUT Y3
AND (X1)           //    |------||------|              |
LD  (X3)           //    |     ORI X2                  |
AND (X4)           //    |------||------||-------------|
ORB                //    |     LD X3   AND X4
OUT(Y3)
}
//-------------------------------------------------------------------
void test_plc4(){
LD (X0)
SET(M0)
LD (M0)
OUT(Y3)
LD (X1)
RST(M0)
}
//------------------------------------------------------------------
void test_plc5(){
LD (X2)
ATL(0,Y3)
}
//------------------------------------------------------------------

macrodef.h

//----------------------------------------------------------
//计时器 中斷 时间 -- isrtimer(0)---
//------------------------------------------------------------
#define  isrtimer(x)\
  if (startt##x){\
      if(!T##x){\
        if(!timer##x){\
           T##x=1;\
        }\
        else{\
          timer##x--;\
        }\
      }\
    }
//-------------------------------------------------------
//计时器 OUT x=计时器号,k=计时器时间 ----OUTT(2,5)----
//-------------------------------------------------------
#define OUTT(x, k)\
          stb=0;\
    if (st0) {\
       if(!T##x){\
        if(!startt##x){\
           startt##x=1;\
           timer##x=k;\
           }\
        }\
    }\
    else {\
            timer##x=0;\
           startt##x=0;\
           T##x=0;\
           }

//-----------------------------------------------------------
//按一次键ON 又按一次键OFF ATL(a,d) a=ATL号 d=输出  --ATL(0,Y3)---
//-----------------------------------------------------------
#define ATL(a,d)\
               if(st0){\
                  if (!atl##a){\
                  d =(st0^d);\
                 atl##a=1;\
                  }\
               }\
              else{\
                atl##a=0;\
               }

//---------------------------------------------------
//counter 计数器 x=计数器号 k=计数器数值----OUTC(0,20)---
//---------------------------------------------------------
#define OUTC(x,k)\
           stb=0;\
        if(C##x==0){\
            if(st0){\
              if(cset##x==0) { count##x=k; cset##x=1;}\
                if(cst##x==0){\
                      cst##x=1;\
                         count##x--;\
                          if(count##x==0){\
                         C##x=1;\
                       }\
                  }\
              }\
                else{\
                  cst##x=0;\
              }\
    }
//---------------------------------------------------------
//reset 计数器 x=计数器号
//------------------------------------------------
#define RSTC(x)\
       if(st0){\
              C##x=0;\
              cst##x=0;\
              cset##x=0;\
              count##x=0;\
       }
//----------------------------------------------------------
//reset timer 计时器  ---RSTT(0)
//-------------------------------------------------------------
#define RSTT(d)\
   if(st0){\
      timer##x=0;\
      startt##x=0;\
      T##d=0;\
   }
//-------------------------------------------------------
#define SET(d)   if(st0){d=1;}
#define RST(d)   if(st0){d=0;}
#define LD(d)    stu[stb]=st0;stb++; st0=d;
#define LDI(d)   stu[stb]=st0;stb++; st0 =!d;
#define OUT(d)   d=st0;stb=0;
#define ANB      stb--;st0=(st0 & stu[stb]);
#define AND(d)   st0=(st0 & d);
#define ANI(d)   st0=(st0 &!d);
#define ORB      stb--;st0=(st0 | stu[stb]);
#define OR(d)    st0=(st0 | d);
#define ORI(d)   st0=(st0 |!d);

//------------------------------------------------
//內部状态使用
//-------------------------------------------------
bool stu[8]{};
unsigned int stb;
bool st0;
//------ATL------
bool atl0;
bool atl1;
bool atl2;
bool atl3;
bool atl4;
//-----------------------------------------
//PLC 输入
//----------------------------------------------
bool X0;
bool X1;
bool X2;
bool X3;
bool X4;
//---------------------------------------------
//PLC 输出
//----------------------------------------------
bool Y0;
bool Y1;
bool Y2;
bool Y3;
bool Y4;
//--------------------------
//PLC 內部继电器
//---------------------------
bool M0;
bool M1;
bool M2;
bool M3;
bool M4;
//----------------------------
//计时器状态使用
//------------------------------

unsigned int timer0;
bool startt0;
bool T0;
//------------------------
unsigned int timer1;
bool startt1;
bool T1;
//------------------------
unsigned int timer2;
bool startt2;
bool T2;
//------------------------

unsigned int timer3;
bool startt3;
bool T3;
//------------------------
unsigned int timer4;
bool startt4;
bool T4;
//------------------------
unsigned int timer30;
bool startt30;
bool T30;
//------------------------
unsigned int timer31;
bool startt31;
bool T31;
//----------------------------
//计数器状态使用
//------------------------------
unsigned int count0;
bool C0;
bool cset0;
bool cst0;
//--------------------------------
unsigned int count1;
bool C1;
bool cset1;
bool cst1;
//-------------------------------
unsigned int count2;
bool C2;
bool cset2;
bool cst2;
//-----------------------------------
unsigned int count3;
bool C3;
bool cset3;
bool cst3;
//----------------------------------------
unsigned int count4;
bool C4;
bool cset4;
bool cst4;
//---------------------------------------
unsigned int count30;
bool C30;
bool cset30;
bool cst30;
//-----------------------------------------

网友A(2023-02-28):
楼主厉害!👍👍👍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B:
这个厉害呀,应该会有实用性。

网友C(2025-06-09):
能做成通用arduino就完美了,这样可以不用328芯片了 古董芯片没有价值了,

网友D:
分享即是美德

网友E:
很好的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E(2025-07-31):
感觉像30年前的汇编和西门子的语句表,
可读,但自己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