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单片机C语言如何使用malloc去申请xdata的空间

楼主(2022-11-28):
如题,因为data和idata的空间太小了,所以项目动态申请xdata的空间,但是如果直接使用malloc申请的话都申请在data区的,有没有办法使用malloc去申请外部存储即xdata区的空间

网友A:
51就不要搞动态内存分配了,除非是ARM几十K以上的内存。

网友B:
祼机不要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没有必要使用malloc(),内存碎片很麻烦的。

那如果确有动态内存的需求,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D:
单片机没有必要使用malloc(),内存碎片很麻烦的。

网友E:
内存选 large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