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设计一个2FSK调制解调电路,基带信号为11010,该怎么设计?求思路

楼主(2022-11-28):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FSK(Frequency Shift Keying)为二进制数字频率调制(二进制频移键控),用载波的频率来传送数字信息,即 ...

我不知道基带信号源11010怎么生成。函数发生器只可以生成1010这样的。

网友B:
2FSK(Frequency Shift Keying)为二进制数字频率调制(二进制频移键控),用载波的频率来传送数字信息,即用所传送的数字信息控制载波的频率。2FSK信号便是符号“0”对应于载频 f1,而符号“1”对应于载频 f2(与 f1 不同的另一载频)的已调波形,而且 f1 与 f2 之间的改变是瞬间的。传“0”信号时,发送频率为 f1 的载波; 传“1”信号时,发送频率为 f2的载波。可见,FSK 是用不同频率的载波来传递数字消息的。

既然是这样,最简单的就是放两个信号源,用一个单刀双掷的开关根据系带信号的0或1来选信号就可以。

具体一点
做两个振荡电路,对应f1和f2,视精度要求选择RC振荡器或者晶体振荡器。
再用cd4052类似的这类模拟开关选择f1或者f1就行

或者直接用调频电路,将载波直接调制到f1和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