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数码管显示数字及左移程序Proteus仿真(独立按键)

楼主:
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LED数码管显示数字及左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isp_DK[]=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find[]={0,0,0,0};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char t;
        while (xms--)
        for(t=0;t<120;t++);
}

uchar keychuli()
{
        uchar key;
        P1=0xff;
        key=P1;
        key=~key;
        key=key&0xff;
        return key;
}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s,keyzhi;
                keys= keychuli();
                if(keys!=0)
                {Delay_ms(1);
                        Delay_ms(1);
                        keys=keychuli();
                        if(keys!=0)
                        {
                                keyzhi=keys;
                                while(keys!=0)
                                {
                                        Delay_ms(1) ;
                                        keys=keychuli();
                                }
                        }
                }
        else keyzhi=0;
        return keyzhi;
        }

void display()
{
        uchar i, k, aa=0x08;
        for(i=0;i<4;i++)
        {
                P2=aa;
                k=find[i];
                P0=disp_DK[k];
                aa=_cror_(aa,1) ;
                Delay_ms(1);
                P0=0xff;
        }
}

void dischuli()
{
        find[3]=find[2];
        find[2]=find[1];
        find[1]=find[0];
}

void keyaa()
{
        find[0]=1;
}
void keybb()
{
        find[0]=2;
}
void keycc()
{
        find[0]=3;
}
void keydd()
{
        find[0]=4;
}
void keyee()
{
        find[0]=5;
}
void keyff()
{
        find[0]=6;
}
void keygg()
{
        find[0]=7;
}
void keyhh()
{
        find[0]=8;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s;
  while(1)
                {
                display();
                keys=keyscan();
                if (keys!=0) {dischuli();}
                switch(keys)
                        {case 0x00:break;
                        case 0x01:keyaa();break;
                        case 0x02:keybb();break;
                        case 0x04:keycc();break;
                        case 0x08:keydd();break;
                        case 0x10:keyee();break;
                        case 0x20:keyff();break;
                        case 0x40:keygg();break;
                        case 0x80:keyhh();break;
                        default:break;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4-11-05):
U2是什么元件

网友A:
终于找到关于多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的帖子了

网友B:
请问使用矩阵键盘的话应该怎么改

// 矩阵键盘读取按键键码
unsigned char MatrixKey()
{
    unsigned char KeyNumber = 0;

    P1 = 0xFF;
    P1_3 = 0;
    if (P1_7 == 0) {Delay_ms(20); while (P1_7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6;}
    if (P1_6 == 0) {Delay_ms(20); while (P1_6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5;}
    if (P1_5 == 0) {Delay_ms(20); while (P1_5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4;}
    if (P1_4 == 0) {Delay_ms(20); while (P1_4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3;}

    P1 = 0xFF;
    P1_2 = 0;
    if (P1_7 == 0) {Delay_ms(20); while (P1_7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2;}
    if (P1_6 == 0) {Delay_ms(20); while (P1_6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1;}
    if (P1_5 == 0) {Delay_ms(20); while (P1_5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0;}
    if (P1_4 == 0) {Delay_ms(20); while (P1_4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9;}

    P1 = 0xFF;
    P1_1 = 0;
    if (P1_7 == 0) {Delay_ms(20); while (P1_7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8;}
    if (P1_6 == 0) {Delay_ms(20); while (P1_6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7;}
    if (P1_5 == 0) {Delay_ms(20); while (P1_5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6;}
    if (P1_4 == 0) {Delay_ms(20); while (P1_4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5;}

    P1 = 0xFF;
    P1_0 = 0;
    if (P1_7 == 0) {Delay_ms(20); while (P1_7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4;}
    if (P1_6 == 0) {Delay_ms(20); while (P1_6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3;}
    if (P1_5 == 0) {Delay_ms(20); while (P1_5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2;}
    if (P1_4 == 0) {Delay_ms(20); while (P1_4 == 0); Delay_ms(20); KeyNumber = 1;}

    return KeyNum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