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长按关机时会触发一次短按,如何解决?

楼主(2022-11-29):
#define PD 0x22|(P1&0x51)|(P2<<1&0x80)|(P3<<2&0x0c)   /组合5个按键为1个字节数据

#define S0 0   //状态0
#define S1 1   //状态1
#define S2 2   //状态2
#define S3 3   //状态3

sbit up   = P2^6;   //0111 1111  7f
sbit unit = P1^0;   //1111 1110  fe
sbit down = P3^0;   //1111 1011  fb
sbit md   = P1^6;   //1011 1111  bf
sbit k5   = P3^1;   //1111 0111  f7
sbit k6   = P1^4;   //1110 1111  ef

/*******************************************************************************
* 文件名:按键函数
* 描  述:
* 功  能:
* 参  数:无
*******************************************************************************/
void key_scan()
{
      bit kflag;
     static u8 state=S0,key_time;
     u8 key;
     key=PD&0xFF;
     switch(state)   //检测状态
         {
         case S0:                                                    //状态0
                 if(key!= 0xFF) state = S1; break;

        case S1:                                                     //状态1
                if(key==0xFF) state = S0;                  //判断输入是否为1,为1返回状态0
                else                                                 //否则,转入状态2,执行按键程序
                  {
                    state=S2;                                   //按键按下执行短按操作
                    switch(key)
                         {
                         case 0x7F:      加键     break;

                        case 0xfe:       单位切换    break;

                         case 0xFB:      减键     break;

                         case 0xBF:     执行任务      break;

                         case 0xF7:   执行任务     break;

                         case 0xEF:    执行任务      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case S2:                                                            //状态2
     if(key==0xFF) state = S0;                              //判断输入是否为1,为1返回状态0
     else if(++key_time==200)                          //按下时间等于200时为长按,转入状态3
          {
              key_time=0;state=S3;
          }
                 break;

  case S3:                                                  //状态3
     if(key==0xFF)    state=S0;                               //判断输入是否为1,为1返回状态0
     else if(++key_time==5)                                 //否则开始计时,计时结束按键连击
       {
         key_time=0;
        switch(key)
          {
             case 0x7F:        执行任务                  break;
             case 0xfe:        单位切换+长按开关机   break;      //短按切换单位,长按开关机。长按开机或关机后都会跟随一次短按,如关机前是P单位,再次开机后不会在P单位,而是P下一个单位K.(此键放在这个位置是不对的,这里是连按识别,应该放在长按识别里的。)
             case 0xFB:       执行任务                    break;
          }
      }
      break;
  }
红色标注部分如何解决?在网上查了下,是不是要加个自锁标志?

网友A:
要加长按功能,就需要在放开按键后才判断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长按功能,就需要在放开按键后才判断键值

佩服,太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加长按功能,就需要在放开按键后才判断键值

void key_pros()
{
if(flag_1ms==1)
{
  flag_1ms = 0;
  if(key1==0)           //判断模式按键是否按下
  {
   if(press_delay<0xffff)press_delay++;
   if(press_delay==20)                 //20ms消抖处理
   {
    click_count++;
   }
   if(press_delay==3000)
   {
    key_val = 10;
   }
   release_delay = 0;
  }
  else
  {
   if(press_delay<0xff)release_delay++;
   if(release_delay==200)
   if(press_delay<3000)
   {
    key_val = click_count;
        click_count = 0;
   }
   press_delay = 0;
  }
  if(key_val > 0)         //若有按键按下
  {
   if(key_val==10)         //长按1.5s
   {
    EN = ~EN;      //HG控制端状态取反
        LED_R = ~LED_R;
   }
   else if(key_val==1)
   {
    HC = ~HC;     //HC控制端状态取反
        LED_3 = ~LED_3;
   }
   else if(key_val==2)
   {
    FLK = ~FLK;    //闪光控制端口状态取反
        LED_T = ~LED_T;
   }
    else if(key_val==3)
   {
    FAN = ~FAN;           //手动开启散热风扇,连续按3次状态取反关闭风扇。
        LED_6 = ~LED_6;
   }
   key_val = 0;
  }
}
}
大师,我的这个按键程序也有这样的问题,长按之后就会触发短按的功能,这个该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id key_pros()
{
if(flag_1ms==1)

很熟悉的代码
长按成立后要把click_count清零
22行也有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熟悉的代码
长按成立后要把click_count清零
22行也有点问题

谢谢大师指导,小弟不才,这段代码也是参考论坛上的程序进行修改移植的。

网友C:
短按释放执行,按下不执行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长按功能,就需要在放开按键后才判断键值

大师,今天又测试了一下,之前长按松手后会触发一次短按,按您的代码修改后,显示上是对的了,但实际好像还是触发了一次短按。这个是关机后长按开机发现的,本来我是把上次的单位保存到了EEPROM中,开机后会跳到下个单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今天又测试了一下,之前长按松手后会触发一次短按,按您的代码修改后,显示上是对的了,但实际好像 ...

试试这样

楼主:
刚刚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设定一个阈值,键按下开始计数,键释放开始判断:小于阈值为短按,大于阈值为长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了,还是不行!

这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了,还是不行!

给你一个验证程序,看懂了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S 1100           //宏定义短按(约20ms)
#define key_L key_S*50       //宏定义长按(约1s)

sbit key=P3^6;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4;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static uint count=0;     //计数变量
        if(!key)
        {
                count++;
                if(count==key_L)    //长按
                        LED2=~LED2;     //长按任务
                if(count>key_L)     //防止count溢出
                        count=key_L+1;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key_S && count<key_L)//短按
                        LED1=~LED1;     //短按任务
                count=0;            //count清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

楼主:
仍然不行,我再描述一下:长按关机时不会出现一次短按,长按开机时会出现一次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验证程序,看懂了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这个程序只能识别长按和短按,我还要有连按功能就没办法识别了吧?

楼主:
此按键扫描功能:短按  长按加连按三种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仍然不行,我再描述一下:长按关机时不会出现一次短按,长按开机时会出现一次短按。

长按开机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开机代码?

可能我描述的不清楚,case 0xfe  这个键短按是单位切换长按是开关机,放在S3这个状态里是不对的,这里是连按识别,应该放在长按识别里的(else if(++key_time==200) 这个地方的,但这个地方我没法判断长按抬起,所以后面直接放到了连按里了,问题应该出在这  )。开机代码就是在休眠前开个外部中断,这个键我连到外部中断1上了,按下会进中断,中断里退出休眠,关机是这个键长按直接给Low_Power赋值,这个值是大于77,所以就直接休眠了。
//休眠 ---------------------------------------------------------------------------------------------
  if(XmCnt==1)
                {
                 if(T1Cnt == 0)
                          {
                                 Low_Power ++;
                                }
      else
                          {
                                 Low_Power = 0;
                          }
                }
                 if(Low_Power > 77)
                      {
           IT1=1;
           EX1=1;

                                         ET0=0;
                                         ET1=0;
                                         EIE &= 0xfb;        //关闭SG ADC 中断

                        //确保关闭24位-ADC
                                PD_CON    = 0x02;                                //解锁P2 解锁sgadcon,sgadcon2; 并确保关闭LDO;
                                SGADCON &= 0x3f;                                //关闭24ADC

                        //配置低漏电模式:
                                PCON2  &= 0xfe;                                //解锁PD_CON2\PD_CON3
                                PCON2  = 0x00;                                //确保PD_CON2为默认值
                        //通过PCON3来配置STOP2的休眠模式
                                WD_TA = 0x05;
                                WD_TA = 0x0a;
                                PCON3  = 0xf3;                                //0xf3 1111 0011 STOP2: por_high_en同步关闭; 允许关闭PDM2; 不关闭PDM1; 关闭看门狗; 数字LDO切换到低功耗;

                                        P0 = 0xff;P1 = 0xff;P2 = 0xff;
                                        P3 = 0xff;P4 = 0xff;
                                        md1=0;

                                 _nop_();
                                        PCON |= 0x00;                        //进入休眠模式
                                 _nop_();
          Power_Down_F = 0;
                      //-- 关机 : 等待外部中断唤醒 ---
                while(1)
                          {
                                  if(Power_Down_F)
                                //        PCON |= 0x40;
                      PCON        = 0x0C;
                          }
                   }
   }
}

void EX_Int1 (void) interrupt 2       //INT1
{
Power_Down_F =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按释放执行,按下不执行键码。

是的,在哪步判断呢?

网友F(2024-02-16):
遇到了这个问题,找答案的同时自己想到了办法,在按键时检测长按,松键检测短按,长按条件满足时 设置一个按键保护时间,在松键判断之前判断一下保护时间,保护时间为0再执行短按判断,因为一般长按后不会马上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遇到了这个问题,找答案的同时自己想到了办法,在按键时检测长按,松键检测短按,长按条件满足时 设置一个 ...

马上操作也需要断开一次的,在识别为长按之后设定一个标志,在断开时看下没有标志就是短按,有旧忽略并且清除掉这个标志

网友G(2024-06-28):
按照输入点处理,下降沿,上升沿,低电平保持,高电平保持,保持中连续触发

网友H:
判断键盘按下是长按还是短按,必须插入一个按键释放状态来判断按键是否完成。

网友I:
加上松手检测与定时器判断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J:
在软件设计上,可以在长按逻辑执行完毕后,添加一个忽略短按的缓冲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不响应任何短按事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验证程序,看懂了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大佬  你这个程序很好  效果很赞  我想问下  你那个#define key_S 1100  #define key_L key_S*50   这两个按键按下去的时间时怎么得来的呢?我想要赋值其他的时间数值进去  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