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管道已结束”的问题

楼主:
AD老是报错管道已结束,有时候能用,有时候用着用就卡死了,查阅很多资料,都 说是C\USERS用户名是中文,可我的一直是英文,请教各位怎么处理的,AD16和AD18都装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A(2022-11-29):
没看到软件的安装路径,运行啥系统,电脑硬件配置等不好支招。也许年轻人玩游戏后产生的垃圾过多导致软件运行的卡顿都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软件的安装路径,运行啥系统,电脑硬件配置等不好支招。也许年轻人玩游戏后产生的垃圾过多导致软件运 ...

那游戏就是个摆设,这本子配置根本没法玩,没有安装在C盘,但是安装文件夹也是英文的,3代处理器配置是挺低的,但是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