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GPIO口输出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2-11-29):
51单片机芯片有一个GPIO口,上拉正常3.3V,下拉正常0V,但是如果先上拉,延时1ms,再下拉,再延时1ms,就是这样:while(1)
{P0_0 = 0;
Delay_ms(1);
P0_0 = 1;
Delay_ms(1);
}

波形就不对,输出的不是方波,而是三角波,其他的引脚都是正常的,而且这个引脚是PWM的输出引脚,他也不能输出PWM方波,这样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正常的波形:

但是他的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A:
驱动能力问题,硬件有没有电阻上拉 3V3?

网友B:
分析问题,不单是代码,还要给出硬件电路原理图.

网友C:
该上的没上去,该下的没下去,也就是上升下降时间过长(斜率过小),就体现出这个IO口的驱动能力不足。如果把延时调长,应该就能上去也能下来了。如果你配置IO不是推挽输出的话,可以配置成推挽输出试试。

网友D:
电路和用词问题,看代码并不是上拉,下拉,只是置高,置低而已,上拉,下拉是电路名词,代码是P0口,估计外部电路没接上下拉电阻或引脚内部没设置对

网友E:
型号也没有说明白,怎么帮你

网友F:
即使是最古老的8031,在ms级别的延时下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波形,除非后级负载有问题,假如是STC单片机,直接设置为推挽输出,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G:
驱动能力不够,可以加达林顿管试试

网友H:
这个很明显是驱动能力不够,有三角波输出证明IO输出正常,现在连1变0都缓慢就不是IO设置的问题了,明显是驱动能力不够,很可能是IO接了一个大于104的电容造成。

网友I:
这种东西要结合硬件电路才能分析,单单给出一段程序,是不能精准分析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