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用宏取一个小数的分子?

楼主(2022-11-29):
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A:
这不单是c语言和宏的问题
更是数学的分数约简问题(即最大公因数)

网友B:
取一个小数的分子?这个时候分母在干嘛?
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文化太低还是问题太深奥?

网友C:
应该是改变fraction的写法

网友D:
宏并不能节省空间,而一些复杂的功能可以用函数来做,所以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你想要的功能的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宏并不能节省空间,而一些复杂的功能可以用函数来做,所以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你想要的功能的函数呢?

因为,该值编译时可确定,我不想有运行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一个小数的分子?这个时候分母在干嘛?
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文化太低还是问题太深奥?

比如fraction定义为0.5,那么numerator则为1(1/2的分子)

网友C:
为什么不能numerator = 1,然后fraction = numerator / 2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该值编译时可确定,我不想有运行开销

既然该值编译时可确定,为什么不直接定义?还要想着如何计算、如何列个公式不麻烦?
如:
//#define frq  11592000
//#define frq  12000000
#define frq  24000000

#if (frq ==11592000)
   #define circle  0
#endif

#if (frq ==12000000)
   #define circle  1
#endif

#if (frq ==24000000)
   #define circle  2
#endif
需要哪个frq,把其它的注释掉就OK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fraction定义为0.5,那么numerator则为1(1/2的分子)

那么numerator 永远是1, 无论你 fraction 是多少。
即便,fraction = 2,  numerator 也可以 =1, (1/0.5 的分子)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12/11.0592化简为625/576这两个没有公倍数的数值的比值。但是公约数公倍数本身就是纯粹的整数的概念,如果输入是浮点数,那么就是无解的。楼主可以手撸出答案,但是在计算机上面不可能复现,因为11.0592在计算机内部浮点格式中,总是有误差的,不可能准确,自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算出结果。

题目本身就是大错特错,大家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numerator = 1,然后fraction = numerator / 2呢

因为numerator的值取决于fra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12/11.0592化简为625/576这两个没有公倍数的数值的比值。但是公约数公倍数本身就是纯粹的整数 ...

多谢帮助,给我了个确定的答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帮助,给我了个确定的答案

你的这个数本身就没有意义,12000000/11059200去掉公约数,化简成两个互质数比值625/576,那么625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说不清,那么625这个数据就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G:
在C语言中,无论是整形数还是浮点数,都不可以能以分号的形式保存,即使你写成a/b的形式,编译器都会给你计算出具体的结果的。所以你的想法,应该是不能实现的。只能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

网友C:
楼主没明白自己想要得到什么,也没明白#define是什么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个数本身就没有意义,12000000/11059200去掉公约数,化简成两个互质数比值625/576,那么625的物理 ...

625是在11.0592MHz下精确的最小整数时间(单位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625是在11.0592MHz下精确的最小整数时间(单位us)

那么numerator只能用函数来算
long Find_numerator(long dat)
{
char PP[3] = {2,3,5},i,j;
long Mhz12 = 12000000;
for(i=0;i<3;i++)
{
     j=100;
     while(j--)
     {
        if(dat%PP[i]==0 && Mhz12%PP[i]==0)
        {
            dat/=PP[i];
            Mhz12/=PP[i];
        }else
        {
            break;
        }
     }
}
return dat;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fraction定义为0.5,那么numerator则为1(1/2的分子)

你还不如说你要干嘛好点
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一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然后就问要怎么样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0.1 0.2 0.3 0.4 0.5
哪个分子不是1,你不管分母,只管分子,这有什么意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numerator只能用函数来算

多谢你的帮助,开心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