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神们请教关于校验和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2-11-29):
各位老师,这串数值,最后两位是校验和。怎么计算。列文是这样的 AA A3 01 00 CE 00 04 00 00 00 83 5B 。
按技术指导是这样的
  字  内容
  1  数据头(低字节)0xAA
  2  数据头(高字节) 0xA3
  3  地址信息0x1 或 0x2
  4

  5  s信号
  6

  7  数值(低字节)
  8数值(高字节)
  9  预留正常 为0x00
  10

  11  校验和从头开始 ,和为0
  12  校验和一个字
我用了很多方法算出结果和列文的就是不一样请帮忙看看。谢了

网友A:
算法不知道如何算校验和!拍脑门吧!

网友B:
校验和计算取决于你的通讯协议。常见校验和 = ((取反(字节 1+字节 2+……+字节 n)) + 1)%256。

网友B:
AA A3 01 00 CE 00 04 00 00 00 83 5B 此校验和算法可能是:校验和 =( (取反(字节 1+字节 2+……+字节 n))-1)%256。校验和=((~0x2a3)-1)%256=0x5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不知道如何算校验和!拍脑门吧!

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 A3 01 00 CE 00 04 00 00 00 83 5B 此校验和算法可能是:校验和 =( (取反(字节 1+字节 2+……+字节 n)) ...

十分感谢,我试试

楼主:
你好,在打扰下,有两个问题,
AA A3 01 00 CE 00 04 00 00 00 83 5B
第一,按技术指导,第11位也是校验和。这83怎么来的
第二。我按你的方法 NOT(2A3)-1%256=FD5B怎么不等与0X5B。哪里错了,请指导一下

网友C:
不像校验和,更像是CRC16,把不同多项式CRC16算法都拿来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校验和,更像是CRC16,把不同多项式CRC16算法都拿来试一下吧。

你好,能介绍个软件或网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在打扰下,有两个问题,
AA A3 01 00 CE 00 04 00 00 00 83 5B
第一,按技术指导,第11位也是校 ...

0xFD5B%256,%取余数。舍弃高8位,保留低8位不就是0x5B,没有错啊。脑筋转不过来?实际运算结果是0xa3,溢出部分自动消失。0xa3取反=0x5c,0x5c-1=0x5b。

网友D:
校验是有方式的,方式有千百种。所以在此之前必须有个协议,对此进行规定。
所以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能给出校验的协议吗?
我自己也定义过一种:将所有字节的异或值作CRC的高字节,将所有字节的算术和作CRC的低字节。这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E: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你的数据是怎么来的?上位机?串口?还是其它的外围器件?
如果有,看数据手册不就行了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要这个器件干嘛呢?

网友C:
真是服了你们了,这么简单的加法问题怎么就没人能算一算?

就是个最简单的校验和,跟intel HEX文件计算方法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服了你们了,这么简单的加法问题怎么就没人能算一算?

十分感谢,这方法是对的,

楼主(2023-01-16):
引用 网友C:
真是服了你们了,这么简单的加法问题怎么就没人能算一算?

AA AA 7E 5E 55 02 33 01 01 00 EF 03 00 00 55 02 36 01 00 00 F6 03 00 00 86 11 24 00 1F 01 00 00 00 00 00 00 16 D5
老师你好,能在帮我看看这像什么校验码。最后两位也是校验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