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94+74ls112数字电路10LED双向往复流水灯点亮,没有头绪

楼主(2022-11-29):
基于74ls194和74ls112的,点亮时间间隔可调,电路有复位按键控制
求指点,过两天师傅就让讲了~~!要先在proteus仿真成功,再用面包板连电路,这是要用到的器件,和俺连的图,也不知道连了个啥,灯当然是没有亮的,真的没有头绪,啊
  电阻  22KΩ2
可变电阻100KΩ1
电容103p1
电阻1KΩ11
电解电容10μF/25V1
集成块5551
集成块CD40171
集成块74LS042
集成块74LS1941
集成块74LS201
集成块74LS1121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首先LED不亮可能是限流电阻大了一点点用474欧姆试看,其次芯片电流可能无法提供并联的2个LED电流则需要用三极管扩电流,其三空闲引脚应按说明接电源或地。其他的待。。。

网友B:
有上面元器件清单里的 555+4017 足以做循环的流水灯了

网友A:
再者,电路图也没连接清晰,怎么可能正常工作?原本的电路图?

网友A:
大约是这样?

楼主:
谢谢 才看到 我已经做出来了 连的比这个简单一点 差不多 因为这就是我们老大布置的一个实验 好感动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的 真的谢谢啦  天天开心~~~

网友C(2023-12-13):
引用 楼主:
谢谢 才看到 我已经做出来了 连的比这个简单一点 差不多 因为这就是我们老大布置的一个实验 好感动 啊啊 ...

哥,我能看看你的电路吗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