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改造电动车充电器开关电源 输出12V 21V 24V电压

楼主(2022-11-29):
   最近在某鱼,花了25包邮入了十片电动车充电器线路板。多数是3842+358方案的板子。电压一般是48V到72V。
电压有点高,常需要12V 21V 24V电压,只能加以改造了。
   开始时没经验,总去重绕变压器,费时费力。后来发现它那次级副线圈十几伏,不就是在外层胡乱绕几圈吗。费那劲拆线圈干嘛。
直接在外层拿漆包铜丝绕个几圈简单多了。以前真是蠢得死。
    需要改造的地方就是变压器和采样电阻。
     将变压器拆下,将次级主线圈剪断,然后换成在最外面用漆包线从下往上顺时针绕5-6圈。(可以参考它上面的次级副线圈的方向)。
     接下来是改采样电阻。根据所需电压进行计算,用手机算超简单。电阻可以使用一部分它上面原有的。我这个56V改21V如图:
   改造完成,上电测试,稳稳21.15V,如果采样里面加个可调电阻,可以调电压,电压可以更准。
合计成本:2.5元电路板+1个2.4K电阻+废变压器上拆的铜丝一截+塑料盒

网友A:
楼主厉害。我是用电脑电源改的,觉得比你这个复杂,以后应该用你这个方案

网友B(2023-01-31):
有的变压器没空隙

网友B:
我用有空隙的变压器,加绕出200V,做隔离变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