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输出pwm控制舵机程序的分析

楼主(2022-11-29):
这是51hei论坛里的一个pwm控制舵机的程序,我想问一下在中断函数的最后一句 count=count%40;  是什么意思,这句运算完count是多少,舵机pwm的周期不是20ms吗,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提前感谢各位了,给看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unt;
sbit pwm =P1^0 ;
sbit jia =P1^4;
sbit jan =P1^5;

unsigned char j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IE   = 0x82;
        TH0  = 0xfe;
        TL0  = 0x33;
        TR0=1;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0xfe;
                TL0  = 0x33;
    if(count< jd)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1);
    count=count%40;
}

void keyscan()
{
   if(jia==0)
  {
    delay(10);
    if(jia==0)
     {
      jd=2;
      delay(200);
                        jd=3;
     }
  }
  if(jan==0)
  {
    delay(10);
    if(jan==0)
     {
      jd=4;
      delay(200);
                         jd=3;
     }
  }
}

void main()
{
        jd=3;
        count=0;
        Time0_Init();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count=(count+1);
    count=count%40;
以上两句等价于
        count++;
        if(count==40)count=0;
也可以写成
        count=++count%40;

说人话就是取 count除以40的余数,再赋值予count。

网友B: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我能问一下这个两个for的意义何在嘛(新手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就是延时,让他一直计数,一直判断,以增加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nt=(count+1);
    count=count%40;
以上两句等价于

非常,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