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单片机的PWM输出调节问题?

楼主(2022-11-29):
求助,如图所示,使用STC15单片机的库函数输出PWM。可以正常输出,但是调节不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也使能调节了,但是为什么不能设置脉冲宽度呢

这里是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时序,调节不了不太明白了

网友A:
你把PWMx SetPwmWide(PWM3 P21, pwm, 10000):放在了while(1)之前,只会执行一次,之后无论你怎么改pwm的值,都不会改变输出。
这样说吧,只要改变pwm,就要调用PWMx SetPwmWide(PWM3 P21, pwm, 10000)进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WMx SetPwmWide(PWM3 P21, pwm, 10000):放在了while(1)之前,只会执行一次,之后无论你怎么改pwm的值 ...

PWM属于硬件输出,配置好后即可自动输出,这里没有输出是因为传入的参数不对 ,PWM3 P21 不是这个参数,应该是PWM3_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