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节分频器怎么做啊?求思路

楼主(2022-11-29):
可调节分频器怎么做啊,求求各位大佬

网友A:
大哥,可能对分频的概念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B:
一般地:
用一个计数器,输入CLK为F1,计数N后翻转输出F2,则就将F1分频成F2了。很简单的。
这种分频方式简单,但只能分成整数N的倍率,即:F2=F1/N。
所谓可调,是指计数器的N的可预置的,即采用可预置数据的计数器即可。

网友C:
CD4017可以在10以内之间任意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