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我的keil5编译的程序有个错误,如图:按教程来的怎麽有错

楼主(2022-11-29):
我是按教程来输入的led单灯闪烁程序,怎么显示第5句错误。求大神给指点指点,我刚开始学不知道错在哪里?而且sbit首个字母s得大写,不然也显示错误,可教程上是小写呀。为什么?

网友A:
c语言是大小写敏感(case sensitive)的。

网友B:
你编译器没有装对,去Keil 网站 把 Call1

网友B:
你 编译器 没有装对,去Keil网站,把C51装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编译器没有装对,去Keil 网站 把 Call1

没装对的话第一行就应该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 编译器 没有装对,去Keil网站,把C51装上

他装得很对,第5行才会出错。

第1行就算系统没有reg51.h,用的是项目自带的头文件,也会被SFR一类关键字弄得全是错误。

网友C:
按教程也输入错不少东西,大小写错了,大括号用错了,和教程好好对比一下吧

网友D:
头文件的问题

网友E:
sbit要小写,你写成Sbit了

网友F:
大哥,我从图片上看到,你的delay这个函数用的怎么是(),应该用{}吧!!!
这错误太低级了!!!

网友F:
还有就是坛友讲到的C语言是大小写敏感语言,所以SBit是错的,要写成sbit

楼主:
引用 网友E:
sbit要小写,你写成Sbit了

我把sbit改成小写了错误还多,真是一头雾水呀

楼主:
多谢大神们的指点问题已解决就是sbit改成小写,小括号改成大括号就好了

网友G:
大小写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