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单片机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怎么分开使用?(已解决)

楼主(2022-11-29):
比如我同时开了单片机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但是我只想要外部中断才能唤醒MCU,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外部中断能不能唤醒MCU去查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许多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譬如GD32,CH32,AT32系列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C:
好像你说的这功能,都是MCU的常用功能啊

网友D:
休眠时关闭不想唤醒的中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眠时关闭不想唤醒的中断就可以了。

请受我一拜,唤醒后再开中断终于解决,我这脑袋最近进水有点严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