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块电源模块,如何看出输出电流功率是多大的?

楼主:
拿到一块电源模块,如何看出输出电流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A(2022-11-30):
看变压器的大小,可以作个估计。

网友B:
无法估算的,你可以实际测试他长时间负载散热片温度到85度时的功率,然后取50%功率

网友C:
估计是不好估计的,可以用一个可调功率的负载,功率从小到大一点点的试!!!

网友D:
DC24V-4你懂的

网友E:
估计是不好估计的,

网友F:
设备的参数指标不是靠“看”出来的,要上仪器仪表去测!

网友G:
这个是24V 4A 功率96W,商家标称100w的,

网友H:
查后级整流二极管的参数,看推荐的额定电流再乘以输出电压估算输出功率。

网友I:
看大小,我猜是24V0.5A12W

网友J:
用一个可调功率的负载,功率从小到大一点点的试,当输出电压开始低于额定输出电压时的电流,就是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K:
接电子负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