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错误.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DC_Temp_Init...

楼主(2022-11-30):
STM32编译时产生的问题 这个是什么原因
如图,程序附上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ADC_Temp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

网友A:
缺乏这两个函数呗。

网友B:
1.重定义 2.内存不足

网友C:
很明显,编译器找不到那两个函数,认为是没定义的符号。
你看是不是没有包含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编译器找不到那两个函数,认为是没定义的符号。
你看是不是没有包含相关的头文件。

没包含头文件编译的时候就会出错,明显是没包含源文件或库文件导致的,不懂不要装懂。

网友D:
没有将相关.c文件添加进工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