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CD1602时钟显示程序 具有按键调整显示时间功能

楼主:
设计要求:
采用LCD1602显示,具有按键调整显示时间功能,具有按键调整显示时间功能,S1—加1,S2—减1,S3—光标左移,S4—光标右移。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gb_JIA();
void gb_JIAN();
void Time_jiajian();
void anjian_jia();
void anjian_jian();
void gb_y();

sbit E=P2^7;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3;

uint hour=12;min=13;sec=47; //第二行显示的时钟
uchar j,i; //定义变量i,用于时钟计时
uint y=0;

uint hours,hourg;
uint mins,ming;
uint secs,secg;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w_com(uchar com)
{
RS=0; //选择命令寄存器

RW=0; //写

E=1;

P0=com;

E=0;

delay(1);
}

void w_dat(uchar dat)
{
RS=1;

RW=0;

E=1;

P0=dat;

E=0;

delay(1);
}

void lcd_init()
{

w_com(0x38);
delay(10);

delay(10);
w_com(0x06);

w_com(0x0c);
delay(10);

delay(10);
w_com(0x01);

delay(10);
w_com(0x38);

delay(10);

}

void main(void)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TR1=1;
ET1=1;
lcd_init();
while(1)

{
gb_JIA();
gb_JIAN();
gb_y();
anjian_jia();
anjian_jian();
}

}

void T1_int(void)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j==20)
{
j=0;
if(++sec==60)
{
sec=0;
if(++min==60)
{
min=0;
if(++hour==24)
{
hour=0;
}
}
}
}

{
w_com(0x86);
w_dat('T');
w_dat('i');
w_dat('m');
w_dat('e');
}

{
w_com(0Xc4);
w_dat(hour/10+0x30);
w_dat(hour%10+0x30);
w_dat(':');
w_dat(min/10+0x30);
w_dat(min%10+0x30);
w_dat(':');
w_dat(sec/10+0x30);
w_dat(sec%10+0x30);
}
}

void gb_JIA()
{
if(S3==0)
{
delay(100);
}
if(S3==0)
{
y++;
}
if(y==17)
{
y=0;
w_com(0x0c);
TR1=1;
}
if(y!=0)
{
TR1=0;
}
}

void gb_JIAN()
{
if(S4==0)
{
delay(100);
}
if(S4==0)
{
y--;
}
if(y==-1)
{
y=0;
w_com(0x0c);
TR1=1;
}
if(y!=0)
{
TR1=0;
}
}

void gb_y()
{
                switch (y)
                {
                        case 1: w_com(0x80+0X40+0);w_com(0x0f);break;
                        case 2: w_com(0x80+0X40+1);w_com(0x0f);break;
                        case 3: w_com(0x80+0X40+2);w_com(0x0f);break;
                        case 4: w_com(0x80+0X40+3);w_com(0x0f);break;
                        case 5: w_com(0x80+0X40+4);hours=hour/10;hourg=hour%10;
      w_com(0x0f);break;
                        case 6: w_com(0x80+0X40+5);hours=hour/10;hourg=hour%10;
      w_com(0x0f);break;
      case 7: w_com(0x80+0X40+6);w_com(0x0f);break;
                        case 8: w_com(0x80+0X40+7);mins=min/10;ming=min%10;
      w_com(0x0f);break;
            case 9: w_com(0x80+0X40+8);mins=min/10;ming=min%10;
      w_com(0x0f);break;
                        case 10: w_com(0x80+0X40+9);w_com(0x0f);break;
                        case 11: w_com(0x80+0X40+10); secs=sec/10;secg=sec%10;
      w_com(0x0f);break;
                        case 12: w_com(0x80+0X40+11); secs=sec/10;secg=sec%10;
      w_com(0x0f);break;
                        case 13: w_com(0x80+0X40+12);w_com(0x0f);break;
                        case 14: w_com(0x80+0X40+13);w_com(0x0f);break;
      case 15: w_com(0x80+0X40+14);w_com(0x0f);break;
                        case 16: w_com(0x80+0X40+15);w_com(0x0f);break;
                                default :        ;
                }
}

void anjian_jia()
{
    if(S1==0)
{
                delay(100);
                if(S1==0)
{

    switch (y)
                                        {
                case 5: hours++; if(hours==3)  hours=0; w_com(0x80+0X40+4);
    w_dat(hours+0x30);hour=hours*10+hourg;break;
    case 6: hourg++; if(hourg==10)  hourg=0; w_com(0x80+0X40+5);
    w_dat(hourg+0x30);hour=hours*10+hourg;break;
                case 8: mins++;  if(mins==6)  mins=0; w_com(0x80+0X40+7);
    w_dat(mins+0x30);min=mins*10+ming;break;
    case 9: ming++;  if(ming==10) ming=0; w_com(0x80+0X40+8);
    w_dat(ming+0x30);min=mins*10+ming;break;
                case 11: secs++; if(secs==6)  secs=0; w_com(0x80+0X40+10);
    w_dat(secs+0x30);sec=secs*10+secg;break;
    case 12: secg++; if(secg==10)  secg=0; w_com(0x80+0X40+11);
    w_dat(secg+0x30);sec=secs*10+secg;break;
                                                               default :      ;
                                        }
}
}
}

void anjian_jian()
{
    if(S2==0)
{
                delay(100);
                if(S2==0)
{

    switch (y)
                                        {
          case 5: hours--; if(hours==-1) hours=2; w_com(0x80+0X40+4);
    w_dat(hours+0x30);hour=hours*10+hourg;break;
    case 6: hourg--; if(hourg==-1) hourg=9; w_com(0x80+0X40+5);
    w_dat(hourg+0x30);hour=hours*10+hourg;break;
                case 8: mins--;  if(mins==-1)  mins=5; w_com(0x80+0X40+7);
    w_dat(mins+0x30);min=mins*10+ming;break;
    case 9: ming--;  if(ming==-1)  ming=9; w_com(0x80+0X40+8);
    w_dat(ming+0x30);min=mins*10+ming;break;
                case 11: secs--; if(secs==-1)  secs=5; w_com(0x80+0X40+10);
    w_dat(secs+0x30);sec=secs*10+secg;break;
    case 12: secg--; if(secg==-1)  secg=9; w_com(0x80+0X40+11);
    w_dat(secg+0x30);sec=secs*10+secg;break;
                                                               default :      ;
                                        }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