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单片机数据手册时,利用RC检测电压程序有个疑问,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
今天在阅读数据手册时,在STC15F104W利用RC检测电压时,说可以不用定时器也可以写,想了一个上午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两句?不用定时器也能写这程序  ? 如下图:

检测外部电压

检测外部电压

网友A(2022-11-30):
网站上有程序,可以下载

网友B:
既然你在用STC,个人感觉就不会是批量产品中
那就完全可以考虑有ADC功能的单片机,这RC用作ADC太鸡肋了,学不学都不重要
而且,相同引脚的STC8G1K08A自带ADC,比STC15F104W还便宜两毛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在用STC,个人感觉就不会是批量产品中
那就完全可以考虑有ADC功能的单片机,这RC用作ADC太鸡肋了, ...

都学习阶段没有量产,想请教一下:如果:Switch 语句case:0x00{   这里的语句可以加定时器吗?比如这个语句我需要定时2分钟     };brea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学习阶段没有量产,想请教一下:如果:Switch 语句case:0x00{   这里的语句可以加定时器吗?比如这个 ...

相同引脚的STC8G1K08A自带ADC,比STC15F104W还便宜两毛钱
能给我一个非得用STC15F104W的理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学习阶段没有量产,想请教一下:如果:Switch 语句case:0x00{   这里的语句可以加定时器吗?比如这个 ...

RC 测量,连参考价值都没有……
就算不用  ADC  你好歹用个比较器,还能有个比较 准确的电压。
宏晶给的那个 IO方案,压根走不通,上升沿中断的触发电压他本来就不准,触发时间也无法控制。
用定时器的结果都不会准, 何况不用定时器?
不用定时器就  写个
P32 = 0; //放电
delay();
P32 = 1; // 开始充电
while(!P32)
{
      i++; //充电计时
}
然后,读i 的值 就是知道  多久变 高电平了, 但是…… ,
算了,自己去体验吧

网友E:
带ADC单片机一大堆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