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AD测电压值来回变化差距比较大?

楼主:
变压器按照一定频率开关 经过整流后输出13V电压 然后用STC单片机内部AD进行取样 为什么取的电压值 是来回变化的 变化差距比较大  采样电阻为10K 15k  用万用表量的电压 变化幅度很小

网友A(2022-11-30):
AVCC和AGND要加强退耦,输入信号和Vref加滤波。

网友B:
看到你这电路都觉得头痛
1,先用一个电位器代替电路,调节一下电压,进行ADC,然后跟万用表测量值对比,如果正常,就说明你这硬件电路有问题
2,如果不正常,看一下程序哪里有问题
3,万用表测量到的并不代表就是真实的,很多万用表里面是有平均傎电路或者软件算法的

网友B:
还有,你参考电压是什么?如果是内部的参考电压,如果你用的是STC15系列,那么,这肯定是不行的
STC的15系列内部电压不是相对固定的,开机之前要先校正的,很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参考电压是什么?如果是内部的参考电压,如果你用的是STC15系列,那么,这肯定是不行的
STC的15系 ...

基准源绝对误差大与短期快速跳动完全无关,你看他的串口输出的电压值,都跳成羚羊了。

网友C: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ADC端口的电压波形吧。

网友D:
示波器先看电源电压是否纹波很大,再看看ADC输入电压是否纹波很大。如果纹波小,则检查程序。

网友E:
采样及计算方案不当。

网友F:
1。首先,你的电路整流滤波电路太简陋,需改进,去补一下数模电路基础知识。(补充一下:就这电路输出,若给音响功放供电,就是不合格电路,那是满满的交流声呦)~
2。  AD基准电压要尽可能稳定,无波动干扰,这是测量稳定的基础(非常重要!)
3 。大概率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测量,输入端本身就有很大的平滑滤波功能,直观感觉就是测量时显示反应迟滞。若指针式的的电压抖动反应能灵敏一些,直观的就是指针在颤抖 ,但结构本身也有阻尼机构,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平滑滤波输出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