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如何启动这种服务器电源吗?插电指示灯慢闪不能启动

楼主:
插电指示灯慢闪不能启动,这是金手指检测的电压状态,

有大神知道的话请指导,不胜感谢!

网友A(2022-11-30):
输出端有短路,你要测一下,把短路问题排除掉就可以了,电源输入端串入一个灯泡,40W以上,可以起保护。输出端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发现可疑元件有时要拆下来测量。工具不全,没有经验就不可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