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编好电路(反复核对无误)进行仿真无法正常显示,其他程序也一样不正常

楼主(2022-11-30):
不知道何原因,C语言网 教学中采用的是kst51学习板,其中SEG 《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字》 的源程用 Proteus 编好电路(反复核对无误)进行仿真无法正常显示,其他程序也一样不正常。PROTEUS 是V8.6 的。有知道的请教。

网友A:
电路图和代码发出来看看。不是所有电路都能仿真。比如PWM驱动LED调光就无法仿真。

网友B:
一看就是新手,还没有入门,讨论问题要清楚说明源文件入代码,不然就无法帮你

网友C:
求助帖要按格式发,把电路图,工程源码等,调试过程截图等等附上,说明一下你做了什么,到了什么进度,遇到哪一行具体的代码或者电路不明白,让大家帮你分析,可以先看下大家的帖子都是怎么发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http://www.51hei.com/bbs/mcu-h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