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表(代码+原理图+protel99 PCB)

楼主(2022-11-30):
#include"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定义文件
#include"intrins.h"            //调用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ad_con P2              //A/D控制口
#define addata P0              //A/D数据计入读入口
#define Disdata P1             //显示数据段码输出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8位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数(16)位
sbit ALE=P2^3;                 //锁存地址控制位
sbit START=P2^4;               //启动一次转换位
sbit OE=P2^5;                  //0809输出数据控制位
sbit EOC=P3^7;                 //转换结束标志位
sbit DISX=Disdata^7;           //LED小数点
sbit FMQ=P2^7;             //蜂鸣器控制
sbit k1=P3^5;
sbit k2=P3^6;
//

//
uchar code dis_7[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共阴7段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uchar code scan_con[4]={0xfe,0xfd,0xfb,0xf7};     //4位列扫描控制字
uchar data ad_data[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定义8个数据内存单元
uint data dis[5]={0x00,0x00,0x00,0x00};         //定义4个显示数据单元和一个数据存储单元
//
//
/******1ms延时子函数********/
delay1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
//
//

scan()
{
uchar k,n,y;
int h;
dis[3]=0x00;                //通道初值为0
for(n=0;n<8;n++)              //每次显示8个数据
{
dis[2]=ad_data[n]/51;          //测得值转换位3位BCD码,最大是5V
dis[4]=ad_data[n]%51;          //余数暂存
dis[4]=dis[4]*10;               //计算小数第一位
dis[1]=dis[4]/51;
dis[4]=dis[4]%51;
dis[4]=dis[4]*10;                //计算小数第二位
dis[0]=dis[4]/51;
if(dis[2]>0x04)
        FMQ=0;
                else
                        FMQ=1;               //蜂鸣器发声
for(h=0;h<500;h++)               //每个通道值显示时间控制(约1S)
{
  for(k=0;k<4;k++)                //4位LED扫描控制
   {
    Disdata=dis_7[dis[k]];       //共阳数码管用共阳码表要取反哈!
        if(k==2){DISX=1;}
        P3=scan_con[k];delay1ms(1);P3=0xff;
        }
}
y=dis[3]++; //通道值加1
if (k1==0)
delay1ms(5);
if(k1==0)
{dis[3]=y;  //固定
if(k2==0)
delay1ms(5);
if(k2==0)
dis[3]++;
}
}

}
//
//
/*******0809转换子函数**********/
test()
{
uchar m;
uchar s=0x00;
ad_con=s;
for(m=0;m<8;m++)
  {
  ALE=1;_nop_();_nop_();ALE=0;         //转换通道地址锁存
  START=1;_nop_();_nop_();START=0;     //开始转换命令
  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4us
  while(EOC==0);                        //等待转换结束
  OE=1;ad_data[m]=addata;OE=0;s++;ad_con=s;     //取A/D值,地址加1
  }
  ad_con=0x00;                              //控制复位
  }
  //
  //
  /*********主函数*********/
   main()
   {
   P0=0xff;                          //初始化断口
   P2=0x00;
   P1=0x00;
   P3=0xff;
   while(1)
   {
      scan();                  //依次显示八个通道值一次
      test();            //测量转换一次
   }
}
   //
   //
   //**********结束*********//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电压表(代码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