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存储器的读写问题

楼主(2022-11-30):
电容充不冲电为写入,这个好理解。

但是不知道读取的时候电容是不是放电,如果是放电需不需要读取之后再花一次频率去重新写入来保持数据原来的状态?

如果不是放电那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问的是电容存储方式不是磁性什么的存储方式。

网友A:
s是的,所以有固态硬盘长时间不通电丢数据的说法,材料存在自漏电

网友B:
這好像是 DRAM 的基本原理吧 ?

网友C:
这个是DRAM的存储方式,写入时是充电,因为电容有自放电,所以要定期刷新(就是写)。

网友D:
无论你读不读,它都一定会放电的。只是放电时间有长短。
只要即时给它补充电荷,使之不会影响1/0的表达,就可以了。
电容式的存储器,会有自己的一套补电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你读不读,它都一定会放电的。只是放电时间有长短。
只要即时给它补充电荷,使之不会影响1/0的表达, ...

那么这种存储器的读写速度应该是读更慢吗?如果不是更慢但是充放电时间一般都是一样的读不可能更快吧。
你放电去写入另一个存储器也等于充电。一个电容充电的同时给另一个电容充电不可能更快啊而且也没必要,读写频率是固定的你快了频率也不会加速是吧。
但是百度的说读更快我就纳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是的,所以有固态硬盘长时间不通电丢数据的说法,材料存在自漏电

现在的固态硬盘不是用的磁向颗粒吗?我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DRAM的存储方式,写入时是充电,因为电容有自放电,所以要定期刷新(就是写)。

是存储器自己写?不占用电脑主CPU的频率?我记得存储器都是自带一个自己的频率电路的,所以是它自己完成吗。

网友E:
如果你是做存储元件开发的,那是要理解这方面的东西
如果你是学单片机编程的,不需要理解这个玩意,你要理解的是这个器件如何读写,如果复位之类的
电子这东西,知识量那么大,如果每个都深入的话,一个三极管都能让你学上三五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做存储元件开发的,那是要理解这方面的东西
如果你是学单片机编程的,不需要理解这个玩意,你要理解 ...

夸张了吧,三极管万变不离其宗需要的是微观知识就可以随意组合的。我就是想知道就问,知道更多总比不知道好的多。如果有可能还可以搭建新型的系统支持特殊要求的机器不是吗。

网友F:
玩电子技术的东西,永远都是学徒。我们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夸张了吧,三极管万变不离其宗需要的是微观知识就可以随意组合的。我就是想知道就问,知道更多总比不知道 ...

如果你觉得你两三年就能把三极管学到透切,原因就两个:一个是:你是大神,另一个是:你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觉得你两三年就能把三极管学到透切,原因就两个:一个是:你是大神,另一个是:你自大.

哈哈哈从不同角度看问题难度不一样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我现在要搞单片机,发现我无法确定他的结构,产生了一个问题。
纵使我自己可以规划一个结构完成单片机表现出来的性质,但是我不能印芯片啊,就算能那非大规模的成本也是蹭蹭的张是吧。
所以我必须了解这个市面元器件的结构,用市面上的大规模便宜元件。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如两个机器传输数据。我都不知道市面上的系统器件它们用什么方式来传输,我虽然自己可以构建传输模式但是那不是能买来的器件结构,无法套用到市面器件,只能等自己有机器去搞芯片才能实践的东西。所以一直比较烦恼这些事。
书本也不喜欢看书,因为买来的书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术语还颇多。也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所以看书还不如问问呢直切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电子技术的东西,永远都是学徒。我们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想学就学,别管什么学徒的。有时间自己研究更高深的,我是知识不怕多就怕没知识只知道搬砖枉然一生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