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数据上报阿里云源程序 ADXL355+485+modbus+MQTT

楼主(2022-11-30):
基于STM32F103ZET6设计的一个系统
数据部分:
1、通过SPI总线采集ADXL355传感器的三轴向数据
2、通过485+modbus协议与太阳能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阿里云:
1、通过MQTT协议打包数据上传到阿里云服务器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ring.h"

//MODBUS协议相关头文件
#include "rs485.h"
#include "it.h"
#include "modbus_config.h"
#include "modbus_req.h"

//ADXL355传感器相关头文件
#include "spi.h"
#include "ADXL355.h"

//ESP8266WIFI使用相关头文件
#include "uart2.h"
#include "wifi.h"
#include "timer3.h"
#include "structure.h"

//FreeRTOS系统相关头文件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MQTT协议相关头文件
#include "esp8266_mqtt.h"

//MQTT初始化函数
void ES8266_MQTT_Init(void);

//MODBUS相关变量
#define SLAVE_ADDR        0x0A
MD_datstr MD_str = {0};        //一个MODBUS请求实例
u8 flag_send = 0;                //发送一个读写命令标志
u8 saveAddr[5] = {0xaa,0x55,3,4,5};        //接收数据保存
u16 saveAddrREG[8] = {0x1234,0x5678};

//阿里云服务器的登陆配置
#define MQTT_BROKERADDRESS "iot-06z00j95cmf2y8amqttiothubaliyuncscom"
#define MQTT_CLIENTID "h05pNELZZvB.test13|securemode=2,sign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669103327588|"
#define MQTT_USARNAME "test13&h05pNELZZvB"
#define MQTT_PASSWD "b1ed002d9712d538e0bfd2cd2564a16c748f19c3a1b2a9522434572451f4507f"
#define        MQTT_PUBLISH_TOPIC "/sys/h05pNELZZvB/test13/thing/event/property/post"
#define MQTT_SUBSCRIBE_TOPIC "/sys/h05pNELZZvB/test13/thing/service/property/set"

char mqtt_message[300];        //MQTT的上报消息缓存

//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char *IP = MQTT_BROKERADDRESS;
int Port = 1883;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TASK_PRIO                2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0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WIFI_TASK_PRIO                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WIFI_STK_SIZE                 512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WIFI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wifi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PI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PI_STK_SIZE                 512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PI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PI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art2 - Wifi 的消息接收队列 */
#define Wifi_MESSAGE_Q_NUM   4                   //接收数据的消息队列的数量
QueueHandle_t Wifi_Message_Queue;                //信息队列句柄

float PVE,BVE,RVE,OCT,CCT,CTE,ETE,FVN ;
u32 SensorT;
int_least32_t SensorX,SensorY,SensorZ;
  //产生一个10us的定时器,给MD计时
void Time_Init(void)
{
        TIM_Struct tim_str;
        tim_str.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tim_str.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tim_str.Period = 200;
        tim_str.Prescaler = 71;
        tim_str.TIMx = TIM2;
        TIM_Init(&tim_str);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4
    delay_init();               //初始化系统时钟
          LED_Init();                 //LED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1
    uart2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2
    Timer3_Configuration(5);    //Tim3定时器,用于wifi-uart2的接收完成
    WiFi_ResetIO_Init();                //wifi - RST引脚初始化
                MD_REQ_Init(9600,&MD_str);
          Time_Init();
          SPI2_Init();
          ADXL355_Init();
    printf("初始化完成,开始创建任务\r\n");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 Uart2 - Wifi 接收消息队列
    Wifi_Message_Queue = xQueueCreate(Wifi_MESSAGE_Q_NUM,1); //队列项数目是Wifi_MESSAGE_Q_NUM,队列项长度是串口DMA接收缓冲区长度

    //创建LED0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0_task,
                (const char*    )"led0_task",
                (uint16_t       )LED0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0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创建SPI_task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PI_task,
                (const char*    )"SPI_task",
                (uint16_t       )SPI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SPI_TASK_PRIO,
                (TaskHandle_t*  )&SPITask_Handler);

    //创建wifi_task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wifi_task,
                (const char*    )"wifi_task",
                (uint16_t       )WIFI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WIFI_TASK_PRIO,
                (TaskHandle_t*  )&WIFI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LED0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erro = 0;
        u8 i = 0;
                while(1)
        {
                if(MD_str.flag_listener)                                                        //发送数据后监听
                {
                        if(MD_str.flag_waitRelpy == MD_NO)        //等待超时
                        {
                                ErroOutTime(&MD_str);
                                MD_str.flag_listener = 0;                                        //停止监听
                        }
                        if(MD_str.flag_receiveOK == MD_OK)        //有数据接收到
                        {
                                erro = REQ_CallBack(&MD_str);
                                if(erro)
                                {
                                        printf("erro = 0X%X\r\n",erro);
                                }else
                                {
                                        printf("buff[电源电压 电池电压 充电电流 输出电流 基准电压 内部温度 外部温度 软件版本 ] = {");
                                        for(i=0;i<GETSIZE(saveAddrREG);i++)
                                        {
                                                printf(" %#d ",saveAddrREG[i]);
                                        }
                                        printf("}\r\n");

                                        printf("OK--------------------\r\n");
                                }

                        }
                }
                if(flag_send )
                {
                        REQ_Read(&MD_str,MD_READ_HOLD_REG,SLAVE_ADDR,0,8,saveAddrREG);                        //读多个线圈或多个寄存器
                        flag_send = 0;
                }

        }
}

//创建SPI任务函数
void SPI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ADXL355_Data_Scan(&SensorX, &SensorY, &SensorZ, &SensorT);
                printf("X: %f\r\n",(float)SensorX/256000);
                printf("Y: %f\r\n",(float)SensorY/256000);
                printf("Z: %f\r\n",(float)(SensorZ/256000));
                printf("\r\n\r\n");
          vTaskDelay(2000);
        }
}

//WIFI任务函数
void wifi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int8_t pub_cnt = 0,pub_ret;
        uint16_t Counter_MQTT_Heart = 0;
    char *recv;

    //MQTT协议初始化
    ES8266_MQTT_Init();

    while(1)
    {
        //心跳包发送
                if(Counter_MQTT_Heart++>300)
                {
                        Counter_MQTT_Heart = 0;
                        MQTT_SentHeart();
                }

                /* 发送数据 */
                 pub_cnt++;
                if(0 == pub_cnt%500) //约3S发送一次数据
                {
                        PVE = saveAddrREG[0];
                        BVE = saveAddrREG[1];
                        CCT = saveAddrREG[2];
                        OCT = saveAddrREG[3];
                        RVE = saveAddrREG[4];
                        CTE = saveAddrREG[5];
                        ETE = saveAddrREG[6];
                        FVN = saveAddrREG[7];

                        pub_cnt = 0;
                        memset(mqtt_message, 0, 300);
                        //组装数据
                        sprintf(mqtt_message,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post\",\"id\":\"1234\",\"params\":{\
                        \"PVE\":%.1f,\"BVE\":%.1f,\"CCT\":%.1f,\"OCT\":%.1f,\"RVE\":%.1f,\"CTE\":%.1f,\"ETE\":%.1f,\"FVN\":%.1f,\"DATAX\":%.1f,\"DATAY\":%.1f,\"DATAZ\":%.1f},\"version\":\"1.0.0\"}", PVE,BVE,CCT,OCT,RVE,CTE,ETE,FVN,(float)SensorX,(float)SensorY,(float)SensorZ);
                         //发布数据
                        pub_ret = MQTT_PublishData(MQTT_PUBLISH_TOPIC,mqtt_message,0);
                        if(pub_ret > 0)
                        {
                                printf("消息发布成功!!! data=%.1f,data2=%.1f,data3=%.1f,data4=%.1f,data5=%.1f,data6=%.1f,data7=%.1f,data8=%.1f,data9=%.1f,data10=%.1f,data11=%.1f", PVE,BVE,CCT,OCT,RVE,CTE,ETE,FVN,(float)SensorX,(float)SensorY,(float)SensorZ);
                        }
                        else
                        {
                                printf("/r/n");
                                printf("消息发布失败!!!pub_ret=%d\r\n", pub_ret);
                        }
                }
        //收到数据
        if((WifiMsg.U2_RxCompleted == 1) && (USART3_RxCounter > 1))
        {
            printf("来自服务器数据:%d\r\n", USART3_RxCounter);
                        recv = strstr(USART3_RxBuff, "LED");
            //下发命令后,串口2会接收到这样的数据: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1593428732","params":{"LED":1},"version":"1.0.0"}
            if(recv != NULL)
            {
                                //经过strstr函数后,recv指向了字符串:LED":0}...
                                //为拿到LED后面的状态值,指针偏移5个字节
                                recv = recv + 3 +2;  //LED占3个字节  ”:占2个字节
                printf("LED=%d\r\n", (*recv)-'0');
                LED0 = !((*recv)-'0');  //根据下发的命令控制PC13处的LED灯

                memset(mqtt_message, 0, 300);
                //组装数据
                sprintf(mqtt_message,
                "{\"method\":\"thing.service.property.set\",\"id\":\"5678\",\"params\":{\
                \"LED\":%d},\"version\":\"1.0.0\"}", (*recv)-'0');

                //发布数据
                pub_ret = MQTT_PublishData(MQTT_PUBLISH_TOPIC,mqtt_message,0);
                if(pub_ret > 0)
                {
                    printf("消息发布成功!!!pub_ret=%d\r\n", pub_ret);
                }
                else
                {
                    printf("消息发布失败!!!pub_ret=%d\r\n", pub_ret);
                }
            }
            //将标志位和数据清空
            memset(USART3_RxBuff, 0, sizeof(USART3_RxBuff));
            WifiMsg.U2_RxCompleted = 0;
            USART3_RxCounter = 0;
        }
        vTaskDelay(10);
    }
}

//MQTT初始化函数
void ES8266_MQTT_Init(void)
{
        uint8_t status=1;
    char conn=1;

        // 复位不成功,需要重新复位
//    if(!WiFi_Init())
//    {
//        printf("ESP8266状态初始化正常\r\n");                //串口输出信息
//        //获取WIFI当前IP地址
//        WiFi_GetIP(100);
//        WifiMsg.Mode = 1;                                                        //r_flag标志置位,表示8266状态正常,可以继续,进行TCP连接
//        status++;
//    }

    printf("准备复位模块\r\n");                     //串口提示数据
        if(WiFi_Reset(50))
        {                                //复位,100ms超时单位,总计5s超时时间
                printf("复位失败,准备重启\r\n");           //返回非0值,进入if,串口提示数据
        }else printf("复位成功\r\n");                   //串口提示数据

    printf("准备连接路由器\r\n");                   //串口提示数据

        if(WiFi_JoinAP(10)){                               //连接路由器,1s超时单位,总计10s超时时间
        printf("连接路由器失败,准备重启\r\n");     //返回非0值,进入if,串口提示数据
    }else printf("连接路由器成功\r\n");             //串口提示数据
            printf("准备获取IP地址\r\n");                   //串口提示数据
        if(WiFi_GetIP(50)){                                //准备获取IP地址,100ms超时单位,总计5s超时时间
                printf("获取IP地址失败,准备重启\r\n");     //返回非0值,进入if,串口提示数据
        }else printf("获取IP地址成功\r\n");             //串口提示数据

        printf("准备开启透传\r\n");                     //串口提示数据
        if(WiFi_SendCmd("AT+CIPMODE=1",50)){               //开启透传,100ms超时单位,总计5s超时时间
                printf("开启透传失败,准备重启\r\n");       //返回非0值,进入if,串口提示数据
        }else printf("开启透传成功\r\n");               //串口提示数据

        printf("准备关闭多路连接\r\n");                 //串口提示数据
        if(WiFi_SendCmd("AT+CIPMUX=0",50)){                //关闭多路连接,100ms超时单位,总计5s超时时间
                printf("关闭多路连接失败,准备重启\r\n");   //返回非0值,进入if,串口提示数据
        }else printf("关闭多路连接成功\r\n");           //串口提示数据
    WifiMsg.Mode = 1;                                                        //r_flag标志置位,表示8266状态正常,可以继续,进行TCP连接
    status++;

        //连接阿里云IOT服务器
        if(status==2)
        {
        printf("连接服务器:IP=%s,Port=%d\r\n",IP, Port);
        conn = WiFi_Connect(IP, Port, 100);
        printf("连接结果conn=%d\r\n",conn);
        status++;
        }
    //关闭WIFI回显
    //printf("关闭回显:%d\r\n", WiFi_Send("ATE0"));

        //登陆MQTT
        if(status==3)
        {
                //不用判断返回值,登陆总是显示失败,但实际已经登陆成功了
                MQTT_Connect(MQTT_CLIENTID, MQTT_USARNAME, MQTT_PASSWD);
                printf("ESP8266阿里云MQTT登陆成功!\r\n");
                status++;
        }

        //订阅主题
        if(status==4)
        {
                //不用判断返回值,订阅总是显示失败,但实际已经订阅成功了
                MQTT_SubscribeTopic(MQTT_SUBSCRIBE_TOPIC,0,1);
                printf("ESP8266阿里云MQTT订阅主题成功!\r\n");
        }
}

//定时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32 counter_t2 = 0;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FLAG_Update)==SET)  //判断是不是这个中断
    {

                        MD_Fun_InTime(&MD_str,200);        //MODBUS定时器中的函数

                        //间隔1秒发送数据请求
                        if(flag_send == 0)
                        {
                                counter_t2 ++;
                                if(counter_t2 > 5000)
                                {
                                        counter_t2 = 0;
                                        flag_send = 1;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FLAG_Update); //清除标志位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