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单片机ADC定时采集的外部电压发送给pc端啊?

楼主(2022-11-30):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xpt2046.h"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A=1;
        ET0=1;
        TR0=1;
}

void ADC()
{
        u16 adc_value=0;
        float adc_vol;//ADC电压值
        u8 adc_buf[4];
                adc_value=xpt2046_read_adc_value(0xE4);//测量外部输入通道AIN3
                adc_vol=5.0*adc_value/4096;//将读取的AD值转换为电压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long k=0;

        k++;
        TH0=0X4C;
        TL0=0X00;
        if(k==120)
        {        k=0;
                ADC();//LED1=!LED1;

        }
}

void main()
{
        ADC();
        time0_init();
        while(1)
        {

        }
}

网友A:
将单片机ADC定时采集的外部电压,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给pc端。

网友B:
最方便的就是串口发送,有USB接口的单片机也可以USB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单片机ADC定时采集的外部电压,可以通过串口发送给pc端。

请问采集的数据需要先存到eeprom再发送吗?

网友C:
有USB口的单片机,可以用USB与PC通信,但是单片机程序和PC端程序相对复杂;
单片机基本上都有USART口,外接一个USART转USB接头,PC端可以用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接收信息了,这种方式单片机程序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USB口的单片机,可以用USB与PC通信,但是单片机程序和PC端程序相对复杂;
单片机基本上都有USART口,外 ...

条件都具备了,就是程序办不了

网友D:
通过串口或USB发给电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采集的数据需要先存到eeprom再发送吗?

不需要

网友B:
假如用的是CH573单片机的话,一切就变的简单了,这货有串口,有USB,有蓝牙BLE,咱在使用这货时,基本都是用Android Studio编写一个手机APP,通过蓝牙BLE与这货连接,有些场合在调试的时候是不能连接电脑或者仿真器的,用手机连接是最好的。

网友E:
脑子有点硬。
先学会发送一个数字给PC吧,暂时不管AD。

楼主:
请问用51单片机的xpt2046测量信号发生器所产生的信号,测的是峰峰值还是有效值?

网友F:
有USB接口的单片机可以用USB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采集的数据需要先存到eeprom再发送吗?

先存到单片机自带的RAM,再发送,eeprom是针对要断电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