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个IO口扫描数码管驱动,我单灯可以点亮,0-9跳转不成麻烦大神指教思路

楼主(2022-11-30):
各位大神,用IO口驱动数码管,单灯给值扫描正常,0~9数字跳转实现不了,是哪里逻辑错误了。。

void LED_Init(void)
{
   PORTA = 0;
   TRISA0 = 1;
   TRISA1 = 1;
   TRISA2 = 1;
   TRISA3 = 1;
   TRISA4 = 1;
   TRISA5 = 1;
}
#define LED_NOP()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void LED_SHOW(void)//矩阵扫描
{
   LED_Init();
   switch (LED_Num)
   {
      case 0x00:
                  TRISA0 = 0;PA0 = 0;                 //PIN1=L
                  if(K1_ON)   {TRISA3 = 0;PA3 = 1;LED_NOP();PA3 = 0;TRISA3 = 1;}   //1L 4H
                  if(K2_ON)   {TRISA2 = 0;PA2 = 1;LED_NOP();PA2 = 0;TRISA2 = 1;}   //1L 3H
                  if(G3_ON)   {TRISA4 = 0;PA4 = 1;LED_NOP();PA4 = 0;TRISA4 = 1;}   //1L 5H
                  if(A3_ON)   {TRISA5 = 0;PA5 = 1;LED_NOP();PA5 = 0;TRISA5 = 1;}   //1L 6H
                  LED_Num = 0x01;
                  break;
      case 0x01:
                  TRISA1 = 0;PA1 = 0;
                  if(B1_ON)   {TRISA3 = 0;PA3 = 1;LED_NOP();PA3 = 0;TRISA3 = 1;}
                  if(A1_ON)   {TRISA2 = 0;PA2 = 1;LED_NOP();PA2 = 0;TRISA2 = 1;}
                  if(E1_ON)   {TRISA4 = 0;PA4 = 1;LED_NOP();PA4 = 0;TRISA4 = 1;}
                  if(D1_ON)   {TRISA5 = 0;PA5 = 1;LED_NOP();PA5 = 0;TRISA5 = 1;}
                  if(P1_ON)   {TRISA0 = 0;PA0 = 1;LED_NOP();PA0 = 0;TRISA0 = 1;}
                  LED_Num = 0x02;
                  break;
      case 0x02:
                  TRISA2 = 0;PA2 = 0;
                  if(D2_ON)   {TRISA3 = 0;PA3 = 1;LED_NOP();PA3 = 0;TRISA3 = 1;}
                  if(B2_ON)   {TRISA4 = 0;PA4 = 1;LED_NOP();PA4 = 0;TRISA4 = 1;}
                  if(B2_ON)   {TRISA5 = 0;PA5 = 1;LED_NOP();PA5 = 0;TRISA5 = 1;}
                  if(P2_ON)   {TRISA0 = 0;PA0 = 1;LED_NOP();PA0 = 0;TRISA0 = 1;}
                  if(F1_ON)   {TRISA1 = 0;PA1 = 1;LED_NOP();PA1 = 0;TRISA1 = 1;}
                  LED_Num = 0x03;
                  break;
      case 0x03:
                  TRISA3= 0;PA3 = 0;
                  if(F2_ON)   {TRISA2 = 0;PA2 = 1;LED_NOP();PA2 = 0;TRISA2 = 1;}
                  if(C2_ON)   {TRISA4 = 0;PA4 = 1;LED_NOP();PA4 = 0;TRISA4 = 1;}
                  if(E3_ON)   {TRISA5 = 0;PA5 = 1;LED_NOP();PA5 = 0;TRISA5 = 1;}
                  if(G1_ON)   {TRISA1 = 0;PA1 = 1;LED_NOP();PA1 = 0;TRISA1 = 1;}
                  LED_Num = 0x04;
                  break;
      case 0x04:
                  TRISA4 = 0;PA4 = 0;
                  if(A2_ON)   {TRISA3 = 0;PA3 = 1;LED_NOP();PA3 = 0;TRISA3 = 1;}
                  if(G2_ON)   {TRISA2 = 0;PA2 = 1;LED_NOP();PA2 = 0;TRISA2 = 1;}
                  if(C3_ON)   {TRISA5 = 0;PA5 = 1;LED_NOP();PA5 = 0;TRISA5 = 1;}
                  if(C1_ON)   {TRISA1 = 0;PA1 = 1;LED_NOP();PA1 = 0;TRISA1 = 1;}

                  LED_Num = 0x05;
                  break;
      case 0x05:
                  TRISA5 = 0;PA5 = 0;
                  if(D3_ON)   {TRISA3=0;PA3 = 1;LED_NOP();PA3 = 0;TRISA3 = 1;}
                  if(E3_ON)   {TRISA2=0;PA2 = 1;LED_NOP();PA2 = 0;TRISA2 = 1;}
                  if(F3_ON)   {TRISA4=0;PA4 = 1;LED_NOP();PA4 = 0;TRISA4 = 1;}

                  LED_Num = 0;
                  break;
        default:LED_Num = 0x00;
      break;
   }
}

void Dis_value (void)
{
   // PORTA = 0;
   // TRISA=0xff;
    if(temp >2 )
    {
        temp = 0;
        Dis_value_B++;
    }
   switch (Dis_value_B)//百位
   {
      case 0x00 :A1_ON = 1;B1_ON = 1;C1_ON = 1; D1_ON= 1;E1_ON = 1;F1_ON = 1;          break;
      case 0x01 :B1_ON = 1;C1_ON = 1;                                                  break;
      case 0x02 :A1_ON = 1;B1_ON = 1;D1_ON = 1;E1_ON= 1;G1_ON = 1;                     break;
      case 0x03 :A1_ON = 1;B1_ON = 1;C1_ON = 1;D1_ON= 1;G1_ON = 1;                     break;
      case 0x04 :B1_ON = 1;C1_ON = 1;F1_ON = 1;G1_ON = 1;                              break;
      case 0x05 :A1_ON = 1;C1_ON = 1;D1_ON = 1;F1_ON= 1;G1_ON = 1;                     break;
      case 0x06 :A1_ON = 1;C1_ON = 1;D1_ON = 1;E1_ON= 1;F1_ON = 1;G1_ON = 1;           break;
      case 0x07 :A1_ON = 1;B1_ON = 1;C1_ON = 1;                                        break;
      case 0x08 :A1_ON = 1;B1_ON = 1;C1_ON = 1;D1_ON = 1;E1_ON= 1;F1_ON = 1;G1_ON = 1; break;
      case 0x09 :A1_ON = 1;B1_ON = 1;C1_ON = 1;D1_ON = 1;F1_ON= 1;G1_ON = 1;           break;

     default:{}
}

   switch (Dis_value_S)//十位
   {
      case 0x00 :A2_ON = 1;B2_ON = 1;C2_ON = 1; D2_ON= 1;E2_ON = 1;F2_ON = 1;           break;
      case 0x01 :B2_ON = 1;C2_ON = 1;                                                   break;
      case 0x02 :A2_ON = 1;B2_ON = 1;D2_ON = 1;E2_ON= 1;G2_ON = 1;                      break;
      case 0x03 :A2_ON = 1;B2_ON = 1;C2_ON = 1;D2_ON= 1;G2_ON = 1;                      break;
      case 0x04 :B2_ON = 1;C2_ON = 1;F2_ON = 1;G2_ON = 1;                               break;
      case 0x05 :A2_ON = 1;C2_ON = 1;D2_ON = 1;F2_ON= 1;G2_ON = 1;                      break;
      case 0x06 :A2_ON = 1;C2_ON = 1;D2_ON = 1;E2_ON= 1;F2_ON = 1;G2_ON = 1;            break;
      case 0x07 :A2_ON = 1;B2_ON = 1;C2_ON = 1;                                         break;
      case 0x08 :A2_ON = 1;B2_ON = 1;C2_ON = 1;D2_ON = 1;E2_ON= 1;F2_ON = 1;G2_ON = 1;  break;
      case 0x09 :A2_ON = 1;B2_ON = 1;C2_ON = 1;D2_ON = 1;F2_ON= 1;G2_ON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Dis_value_G)//个位
   {
      case 0x00 :A3_ON = 1;B3_ON = 1;C3_ON = 1; D3_ON= 1;E3_ON = 1;F3_ON = 1;           break;
      case 0x01 :B3_ON = 1;C3_ON = 1;                                                   break;
      case 0x02 :A3_ON = 1;B3_ON = 1;D3_ON = 1;E3_ON= 1;G3_ON = 1;                      break;
      case 0x03 :A3_ON = 1;B3_ON = 1;C3_ON = 1;D3_ON= 1;G3_ON = 1;                      break;
      case 0x04 :B3_ON = 1;C3_ON = 1;F3_ON = 1;G3_ON = 1;                               break;
      case 0x05 :A3_ON = 1;C3_ON = 1;D3_ON = 1;F3_ON= 1;G3_ON = 1;                      break;
      case 0x06 :A3_ON = 1;C3_ON = 1;D3_ON = 1;E3_ON= 1;F3_ON = 1;G3_ON = 1;            break;
      case 0x07 :A3_ON = 1;B3_ON = 1;C3_ON = 1;                                         break;
      case 0x08 :A3_ON = 1;B3_ON = 1;C3_ON = 1;D3_ON = 1;E3_ON= 1;F3_ON = 1;G3_ON = 1;  break;
      case 0x09 :A3_ON = 1;B3_ON = 1;C3_ON = 1;D3_ON = 1;F3_ON= 1;G3_ON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P2_ON = 1;//显示小数点

//    if((Sys_Status == Mode_Vin)||(Sys_Status == Mode_Va)||(Sys_Status == Mode_Vc))
//    {
      K1_ON = 1;
//    }
//    else if((Sys_Status == MODE_Wa)||(Sys_Status == MODE_Wc))
//    {
//       K2_ON = 1;
//    }
    PORTA = 0;
    TRISA = 0xFF;

}

网友A:
这类数码管的驱动码编写有点麻烦,首先要选择有高阻输出模式的MCU,采用查理复用的方法编写驱动码,共有25个笔段。小数点DP1、DP2只需2选1就能满足运用。空出的码位让给k2。这就得到24个实际使用笔段。最简单的应用是单管逐一显示,由于每个笔段只能显示1/25时间,可能视觉亮度不够。要减小限流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数码管的驱动码编写有点麻烦,首先要选择有高阻输出模式的MCU,采用查理复用的方法编写驱动码,共有25 ...

感谢指点,我目前是按查理复用设定的扫描方式去处理的,就是亮下一个灯的时候,上一个不论怎么配置不知道为什么灭不掉。

网友B:
代码不全

可以用Excel 算出段值用来比较,就可以简化代码

以下的Disp()函数放到1ms中断里运行
Dat1/Dat2/Dat3的值是共阴数码管的码,k1k2对应bit0,bit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目前是按查理复用设定的扫描方式去处理的,就是亮下一个灯的时候,上一个不论怎么配置不知道 ...

这个复用模式,需要单片机的高阻模式不漏电,因为现在LED很小的驱动电流就会发亮1mA以下都可以,你要单独试个点,一IO高电平一次  低电平一次 另一IO一直高阻开漏模式  测试所处的点是否发亮,如发亮你怎么弄也不能有效关闭LED了

网友D:
这个灯需要一个定时器对他IO口进行定时循环扫描,在数据的处理上要化点时间。
处理过2个这样的LED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我目前是按查理复用设定的扫描方式去处理的,就是亮下一个灯的时候,上一个不论怎么配置不知道 ...

查理复用是需要软件、硬件配合。不能有效关闭LED多数是代码不对。

网友E:
不急:
弄懂显示的原理。
建议先画个显示0-9的真值表。按表写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需要一个定时器对他IO口进行定时循环扫描,在数据的处理上要化点时间。
处理过2个这样的LED程序。

好的,是这样的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急:
弄懂显示的原理。
建议先画个显示0-9的真值表。按表写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好的,按照上面两位的思路整理了下程序,基本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