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return语句的疑问,return是跳出哪个部分?

楼主(2022-12-01):
图中return是跳出哪个部分

网友A:
都清楚的告诉你了,接收出错了,后面的代码也就没有必要去执行了,就直接返回了

网友B:
好像是跳出usb_setup函数吧,我记得是这样子

网友C:
当执行return命令时,不管return在任何位置,都是直接跳出本函数。

网友D:
退出当前函数

网友E:
跳出switch(setup.bmr...)函数,

网友F:
不管return在函数的什么位置,都是直接返回了

网友G:
会直接跳出return所在函数

网友H:
return 是从当前语句位置所在位置结束执行函数,并返回函数调用处继续执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跳出usb_setup函数吧,我记得是这样子

没错,你是对的,return就是返回语句,执行了它,就会返回对应的数值,没有数值则直接退出当前函数,而不是某条语句。

网友J:
执行return就是调出本函数,即跳出usb_setup函数

网友K:
跳出return所在函数

网友L:
跳出Return所在那个函数

网友M:
结合楼上,归纳下, 退出当前函数,注意,是函数,函数就是void 定义的,才是函数,另外两个是switch ,和 if  是语句

网友N:
直接跳出return所在函数

网友O:
直接跳出usb_setup()函数,返回函数调用处

网友P:
return就是退出当前函数,return后面的代码不会被执行

网友Q:
从本函数返回,就是直接跳出本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