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智能小车程序调试,各位大佬们可否给个建议?

楼主(2022-12-01):
1.清翔智能小车避障红外灯一直是亮的什么情况?
2.调试小车程序除了调速度还有转弯角度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求各位大佬给下建议,谢谢

网友A:
红外灯旁边有一个滑动变阻器,旋一下就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灯旁边有一个滑动变阻器,旋一下就灭了

往哪个方向旋到底都没反应

楼主:
各位大佬们不用了,莫名奇妙就好了

网友B:
自己去试,才会有收获,经历过的,记得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试,才会有收获,经历过的,记得牢。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