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W矿机电源拆机改可调

楼主(2022-12-01):
     淘了1个2000矿机电源12v180A,到手后拆开发现电路结构不错,准备改100V20A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就又加购2块结果发回来是166A,版本不一样拆开一看有点失望,又退不了只有继续搞下去了。180A的是PFC+LLC+同步整流,主控ICE2HS01G,保护功能完善,这个先改了3-14V电压和电流可调。准备下步再改0-100V,测试却发现一个巨大问题轻载输出纹波超大估计电压反馈增益没调好,恢复原电路12V输出调整负载电流,依然轻载纹波超大。另外想改100V贴片8脚同步整流MOS管没找到合适的。现在拆原件分析绘制电路图,本帖重点不是它先放一边。    主要说12V166A版本的上图:

背面图

背面图
PFC管和功率管胶封住看不到型号180A款开关是OSG60R07
次级同步整流采用的是8个FTP028N04F,同步整流驱动IC为MP6924

输出电压反馈最简单的TL431+光耦

主控芯片

主控包含PFC和PWM功能型号GOS1834图片不太清楚,查不到芯片资料,
测试波形图片和改装方案晚上有时间再发。

楼主:
继续发图下面是1A负载 副边绕组对地波形
继续增加负载电流

加大负载间歇逐渐减少

电流大约30A进入调频模式

更大电流没条件测试
可以从图3看出明显的LLC特征
各个功能模块标注

根据电路结构改装可调电压电流
方案1成本最低,TL431只增加一个可调电阻即可实现可调电压,但是由于主控供电由辅助绕组自供电
电压可调范围有限预计只能9-15V,电流最大166A无恒流。
方案2 要实现电压2.5-15V可调就方案1基础上要断开辅助绕组供电,改由独立辅助电源模块给主控、光耦、风扇、同步整流驱动供电。而且要用隔离带2路双15V电源这种模块不好找,可以考虑用2个模块一个15v给主控,一个12v给同步整流和风扇
方案3 实现电压2.5-15v,电流0-160A恒流可调在方案2基础上增加输出电流取样和放大反馈至光耦,电流取样使用200A直流霍尔,或焊机U型分流器。
方案4 电压 0-100V,电流0-20A连续可调或任意电压电流。功能最强应用最广。也是初始改装目标。解决2路辅助供电。原电压反馈回路改取样电阻改成后备输出超压保护,用双运放另做一块反馈板。并接在光耦上。输出电压电流由给定0-2.5V决定,这种反馈板比较简单图纸随便找个充电器就有。也就是
修改一下电阻电容值。变压器次级要重绕。同步整流MOS更换为250V耐压以上的 。未知的是同步整流驱动Mp6924的Vd1、Vd2 脚是否需要限幅以及输出纹波。
  另外这个PFC+PWM主控芯片印的是GOS1834  GO1801A  J34K5238A 搜不到任何资料,还是厂家定制芯片。求相关芯片型号资料。

楼主:
写好的回复审核丢失了,重新发一遍,要看到重复的请谅解
输出绕组测试波形负载1A

增大负载电流

下面电流大约30A更大电流没条件测试

电路板上开关管旁没有找到RC吸收输出波形明显的LLC

网友A:
发表于 2022-12-1 21:06输出绕组测试波形负载1A

你这个示波器可以做塞克朋克

网友B:
LLC调整输出电压光调431电压环是没用的,要调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LC调整输出电压光调431电压环是没用的,要调频率。

泪奔中,主控芯片查不到任何资料。

楼主:
这几天改了电压电流可调加了辅助电源模块,买的模块变压器拆开加了一个25圈的副绕组,变成双15v。一路代替主控辅助电源,一路给同步整流驱动和
稳压反馈回路供电。原暴力风扇太响风扇加了5v可调降压模块,室内声音可以接受,降温也行。将来要加温控。高温满载运行。

原机没有输出电流可调,做了个面包板先实验验证一下。原电压控制保留改成上限15v。并联一个817光耦到原光耦输出。 可以实现0.5-14v连续稳定可调,电流连续可调。给定方便给后期改数控预留端口。控制模块具有通用性,稍加改动就可以改成各种恒压恒流控制,电子负载。手上没有大功率负载只测试了12v40A输出。总结一下:空载到突然加载20A输出电压掉0.01V很快稳定。稳定后与空载电压偏差0.002-0.005V.输出可以随意短路。电流稳定。由于原机LLC控制特性,实测负载大于300w才能进入调频模式。轻载和空载只能工作在间歇模式轻载纹波太大  。空载电压低于2v有0.2v波动,从控制模块上纠正有心无力, 计划后期加5W恒功率假负载。改数控后可智能控制有负载时自动退出,控制模块达到设计预期。后面要缩小体积做成贴片模块板。

电流取样经OP07放大,根据不同分流器调整增益使输出满载为2.5V给后级。方便给数控CPU的AD采样或表头显示。
改数控的话,cpu的DAI或PWM积分接电压和电流给定就行。方便并机使用
  下一步改主变压器,输出改成0-80v 0-30A,同步整流管,滤波电容。大坑的固态电容,看了一下,高压固态电容要几块钱一个,换全套要9个固态+2个电解电容+8个120N20。这一套比电源都贵了。
   有个设想0-80v数控可调是否可以恒功率控制双机或多机并联变成电焊机。

网友C(2023-03-05):
这类大功率电源直接改可调在低压段的精度和纹波是没法接受的,我在几年前玩过太多UC3842之类,后来发现只有TL494的半桥电源改可调最稳定.这类LLC电源对工作状态要求很高,闭环PFC控制一旦感受到负载端的异常变动就可能停止工作而变得更加不可控.我的设计方向是把大功率电源当前端降压,增加DC-DC二次可调降压,这个方案省去了电源对输出电压的敏感监测问题,而二次DC-DC是可控的,我目前做的同步降压输入24V输出12 V120A,使用通用国产原件.也正在考虑这个方案是否可以通过专利审核.

网友D(2023-07-22):
引用 网友C:
这类大功率电源直接改可调在低压段的精度和纹波是没法接受的,我在几年前玩过太多UC3842之类,后来发现只有TL ...

方向是可行的,但成本是个问题

网友E(2023-09-16):
这个电源是llc么?没有llc的电感啊,感觉就是半桥

网友F(2023-12-04):
这个电源直接加个多少欧姆电位器吗

网友F:
在哪里加个最大多少欧姆的电位器

网友G:
你好  楼主我也在设计这个方案电源,麻烦问下您在哪里买的这个样机,我们一起交流下

网友H(2024-01-04):
引用 网友D:
方向是可行的,但成本是个问题

成本不高,DC-DC模块化很多

网友I:
标示全面,成本也好,顶了。

网友J(2024-03-11):
有要PFC和LLC同步整流电源,功率1KW到30KW电源可以联系本帖

网友K(2024-09-10):
令人担忧的示波器,害怕炸了

网友L:
从你描述现状来看,PFC和PWM芯片是经过激光打磨后雕刻的型号,想得到原型号的数据手册基本不可能了。因此不要更改原电路。先用假负载测试其参数是否准确,准确留用,不准确退货!
再说留用部分的改造:因为原模块已实现了隔离DC/DC变换,保留原模块不动,使用非隔离DC/DC新品实现你的目标,这种芯片的输出电流不大,可以使用多个单元并联方式,注意此况使用均流芯片无效,各单元的输出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或快速恢复二极管实现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