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数字程序 请赐教

楼主(2022-12-01):
我的C代码和仿真放在RAR中了。请赐教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2 =P1^2;
sbit ADDR1 =P1^1;
sbit ADDR0 =P1^0;
sbit ENLED =P1^4;
sbit ADDR3 =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6]=        //数码管状态值初始化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 x;
    unsigned char Second=0;//定义一个一秒之后自增1的变量
    ADDR3=1;//使能三八译码器
    ENLED=0;//

    while(1)
    {
        for(x=0; x<20627; x++)//软件调试得出这个循环耗时1秒
        {
            P0=0xFF;//P0端口状态全部熄灭数码管里的LED达到刷新作用
            switch(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P0=LedChar[Second%10];       i++;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P0=LedChar[(Second/10)%10];  i++;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P0=LedChar[(Second/100)%10]; i=0; break;
            }
        }
        Second++;//一秒之后变量自加1
    }
}
//===========================================================
//C语言网

/*栏目----单片机编程----第四章 数码管*/
//同时显示不同的数字

/*
在上一讲的代码中几个数码管只能同时显示相同的数字和字母,这一讲我们实现同时3个数码管点亮但每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做一个用来显示一个变量一秒后自加1的显示效果。

例如,此时时间过去了162秒

数码管2

  43. 1.取余
  44. 先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Second,最多能计到255秒,所以我们只用到3个数码管而已,这3个数码管的显示只能显示0~9。

  45. 这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取余。

  46. 162%10=2;

  47. (162/10)%10=6;

  48. (162/100)%10=1;

  49. 大家要知道Second是unsigned char无符号整型变量,比如当Second等于169时,(Second/10)是等于16的,后面的小数直接舍去,就算小数是9也照样舍去,没有四舍五入的说法。

  50. 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Second为162时,分别让3个数码管显示各自的位数,数码管2显示百位数1,数码管1显示十位数6,数码管0显示个位数2。

  51. 2.代码分析
  52. 首先要同时点亮3个数码管就必须让三八译码器的IO0~IO2轮流快速输出低电平,然后在数码管0被点亮的瞬间之后P0被赋值为LedChar[Second%10],这样数码管0就显示了这个变量的个位数。

  53. 然后又到了数码管1被点亮,马上P0被赋值为LedChar[(Second/10)%10],数码管1显示了这个变量的十位数。

  54. 接着就是到了数码管2被点亮,马上P0被赋值为LedChar[(Second/100)%10],数码管2显示了这个变量的百位数。

  55. 大家要有一个意识,那就是随着每次IO0, IO1, IO2输出低电平之后的瞬间,P0都会改变它8个IO端口输出状态以显示不同的数字。

3.代码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2=P1^2;
sbit ADDR1=P1^1;
sbit ADDR0=P1^0;
sbit ENLED=P1^4;
sbit ADDR3=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6]={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数码管状态值初始化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 x;
    unsigned char Second=0;//定义一个一秒之后自增1的变量
    ADDR3=1;//使能三八译码器
    ENLED=0;//

    while(1)
    {
        for(x=0; x<20627; x++)//软件调试得出这个循环耗时1秒
        {
            P0=0xFF;//P0端口状态全部熄灭数码管里的LED达到刷新作用
            switch(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P0=LedChar[Second%10];       i++;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P0=LedChar[(Second/10)%10];  i++;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P0=LedChar[(Second/100)%10]; i=0; break;
            }
        }
        Second++;//一秒之后变量自加1
    }
}

4.代码实现原理
我们知道for循环的持续时间为1秒,我们拆开代码分析就像这样

第一次for循环执行的内容为

P0=0xFF;
ADDR2=0; ADDR1=0; ADDR0=0; P0=LedChar[Second%10];i++;
第二次for循环执行的内容为

P0=0xFF;
ADDR2=0; ADDR1=0; ADDR0=1; P0=LedChar[(Second/10)%10];i++;
第三次for循环执行的内容为

P0=0xFF;
ADDR2=0; ADDR1=1; ADDR0=0; P0=LedChar[(Second/100)%10];i=0;
一直循环下去,也就达到了三八译码器IO0~IO2轮流快速地切换输出低电平了,也就做到同时点亮的作用,直到for循环持续的时间结束就“Second++;”但这条语句执行地很快于是又重新for循环了,但是Second却改变了数字,LedChar[Second%10]也就不是之前的状态值了。
*/

网友A:
程序的注释很详细 感谢您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