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32单片机+LINK1D仿真流程介绍

楼主:
1.务必先去官网下载最新的ISP软件,截止至目前这里还是6.90U版本,因为新版本会优化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2.将LINK1D链接电脑,然后添加仿真器的固件和芯片型号到KEIL

3.建议手动更新一下固件,此时切记仿真器不要连接我们的单片机!!(注意下这里的设置主控和清除数据两个步骤的操作顺序)

4.此时链接我们的单片机,然后进行如下的设置就可以通过ISP软件正常下载程序了。(注意一下这里的IRC频率一定要和程序里设置的主时钟一样哈!!)

5.当然正常这样子下载完成他不会运行程序,可以看到我们的板子上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此时如果插上外部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有别的办法,就是进行下面的这个操作,然后重新进行上述操作下载,这样下载成功之后会通过仿真器对他进行供电,这样就可以直接运行起来了(可以看到你板子上实物有没有运行)。

6.到上面一步成功之后就可以开始设置为仿真芯片了。(这里选择了P3.0/3.1作为仿真端口,所以程序里不能出现任何占用3.03.1引脚的功能,像什么USB-CDC之类的就先不要用了,先用点亮一个LED的程序进行测试,比较容易观察结果!

7.成功制作完仿真芯片之后一定要去掉“当目标文件变化时自动装在并发送下载命令”的勾勾,或者关闭软件(后台一起关闭),不然编译完程序就会自动下载在把仿真程序覆盖掉。这里注意,制作完仿真芯片之后记得断一下mcu的电源。然后再KEIL C251里 进行下述操作:
8.这样就可以下载并且调试了

9.出现下面这个界面,说明已经成功的进入了仿真模式,然后就可以用变量监测,断点等等的功能

10.当然不进DEBUG模式也可以下载程序,切记这个步骤下载完程序暂时需要断一下电才能使用。(可以按一下仿真器上的KEY2按钮断电,后面和这个功能官网会优化掉,希望小伙伴们暂时克服一下哈

网友A(2022-12-04):
这个能否支持不断电下载?

网友B:
支持的,USB 下载的 系统,STC8H8K64U/STC32G12K128 系统,软件 模拟 USB 下载系统,照样 通过 STC-USB Link1D 不停电下载,所有用户接口一网打尽。

下载时,会自动停电再上电,下载完成后,是否持续供电,用户设置

网友C(2025-11-02):
够复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