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 Keil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01):
各位大佬下面这串代码警告这个是什么意思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未调用的段,覆盖过程忽略

    SEGMENT: ?PR?MAIM?LCD

    段:公关?致残?液晶显示器

***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

    无法确定根段

    #include <REGX51.H>#define RS P3_0#define RW P3_1#define E  P3_2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0;j++);        }}void writecom(unsigned int com){        RS=0;        RW=0;        E=0;        P2=com;        delay(5);        E=1;        E=0;}void writedat(unsigned int dat){        RS=1;        RW=0;        E=0;        P2=dat;        delay(5);        E=1;        E=0;}void initlcd(){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void display(){        writecom(0x80);        delay(10);        writedat('1');        delay(10);}void maim(){        initlcd();        while(1){                display();        }}

网友A:
第一个警告表示你写了子函数但是没有被调用,可以不管。
第二个警告可以说是错误了,因为你把主函数main,写成了maim,所以编译器找不到所有程序的入口。
写程序,要认真啊!!!!!!!

网友B:
最后main写成maim,找不到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警告表示你写了子函数但是没有被调用,可以不管。
第二个警告可以说是错误了,因为你把主函数main, ...

感谢大佬的回答,打这段程序的时候心情有点急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main写成maim,找不到入口。

感谢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