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维特COO2传感器的二氧化碳测量程序与资料 串口输出数据

楼主: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本机器下载频率11.0592M

                  将维特空气质量串口接到串口2

                  串口1输出原始数据--------------
*/

//-------------------------------------------------------------------------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TM1637.C>
#include <STC15W_UART.H>
#include <STC15W_UART2.H>
#include <string.H>
//-------------------------------------------------------------------------

unsigned char COO2[6];
unsigned char TVOC[6];

unsigned int T0_nnn=0;
unsigned int T0_mmm=0;
unsigned char T0_time_out_flag=0;

unsigned int COO2_int=0;
unsigned int TVOC_int=0;

unsigned int abc=0;
//----------------------------------------------------------------------------------------------------

void Config_Timer0()                 //1000微秒@11.0592.000MHz
{

                //----------------------------------------------------------------
                // T0X12  T1X12  UART_MX06 T2R    T2_C/T    T2X12  EXT_RAM  S1ST2
                //   1           0        0       0              0                  0      0       0

                // 0  12分频; T1 12分频
                // 1   1T模式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EXT_RAM ==0 允许使用内部1024字节RAM

                //---------------------------------------------------------------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  0         0         0         0                0         0           0     0
                //        T1 T0 模式0
                // 自动重装16位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自动重装初值*****************

            //--------12T下定时器计算方法----------------------------------

                //                           24M
                //65536-1000------------
                //                           12(分频)

                //                           24M
                //65536-1000------------  =        41536=0XA240H,明白了没有?
                //                           1 (1分频)

                //                           24M
                //65536-500------------  =        53536=0XD120H,明白了没有?
                //                           1 (1分频)

                //                           24M
                //65536-600------------  =        51136=0XC7C0H,明白了没有?
                //                           1 (1分频)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1标志
                TR0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0=0;

                //---------- *   *   *   *    *---------PT0------------------------
                //                        PS        PT1         PX1  PT0   PX0
                //IP=        0X02;

                EA=1;

}

void Delay10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Get_Value(unsigned char flag)//CCS811数据解析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get_char=0;

        p=Receive_DATA;

        if(flag==1)
        {

                p=(unsigned char*)strstr((char *)Receive_DATA,"CO2:")+4;
                while(*p!='p')        //ppm
                {

                        if ((*p>='0') &&  (*p<='9'))
                        {

                                /*  假如是'416'

                                     '4'----0+4=4
                                         '1'----40+1=41
                                         '6'----410+6=416
                                */

                                COO2_int=COO2_int*10;
                                get_char=*p;
                                get_char=get_char-0x30;
                                COO2_int=COO2_int+(get_char);

                                //SEND_CHAR_TO_SBUF(*p);
                                //SEND_CHAR_TO_SBUF('-');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COO2_int));
                                //SEND_STRING_TO_SBUF("\r\n");
                                //经过检验是对的

                        }

                        p++;

                }

                p=(unsigned char*)strstr((char*)Receive_DATA,"TVOC:")+4;
                while(*p!='p')          //ppb
                {
                        if(*p>='0'&&*p<='9')
                        {

                                TVOC_int=TVOC_int*10+(*p-'0');
                                //经过检验是对的
                                //SEND_CHAR_TO_SBUF(*p);
                        }
                        p++;
                }

                if(strstr((char*)Receive_DATA,"CO2 = ")!=NULL && strstr((char*)Receive_DATA,"TVOS = ")!=NULL)

                flag=0;

}

}

/*

                                                //存储在数组中的样子--------------------------------
                                                CO2:410ppm,TVOC:1ppb
                                                0123456789ABCDEFGH

                                                 ///解码COO2--------------------------------------------------------------------------------------------
                                                 First_pos=Find_pos_Substr(Receive_DATA,"CO2:");
                                                 //输出第一个数字
                                                 //SEND_STRING_TO_SBUF("First_pos=");
                                                 //SEND_STRING_TO_SBUF((unsigned char *)(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First_pos)));
                                                 //SEND_STRING_TO_SBUF("\r\n");

                                                 End_pos=Find_pos_Substr(Receive_DATA,"ppm");
                                                 //SEND_STRING_TO_SBUF("end_pos=");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End_pos));
                                                 //SEND_STRING_TO_SBUF("\r\n");

                                                 //SEND_STRING_TO_SBUF("COO2_uncode_data=");

                                                 i=0;
                                                 for(j=(First_pos+4);j<(End_pos);j++)
                                                 {
                                                     COO2[i]=Receive_DATA[j];
                                                         SEND_CHAR_TO_SBUF(COO2[i]);
                                                         Delay1000us();
                                                         i++;

                                                 }
                                                 //SEND_STRING_TO_SBUF("\r\n------------------------\r\n");

                                                 digital_num1= End_pos-(First_pos+4);

                                                 ///解码TVOC-----------------------------------------------------------------------------------------
                                                 First_pos=Find_pos_Substr(Receive_DATA,"TVOC:");
                                                 //输出第一个数字
                                                 //SEND_STRING_TO_SBUF("First_pos=");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First_pos));
                                                 //SEND_STRING_TO_SBUF("\r\n");

                                                 End_pos=Find_pos_Substr(Receive_DATA,"ppb");
                                                 //SEND_STRING_TO_SBUF("end_pos=");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End_pos));
                                                 //SEND_STRING_TO_SBUF("\r\n");

                                                 //SEND_STRING_TO_SBUF("TVOC_uncode_data==");

                                                 i=0;
                                                 for(j=(First_pos+5);j<(End_pos);j++)
                                                 {
                                                     TVOC[i]=Receive_DATA[j];
                                                         SEND_CHAR_TO_SBUF(TVOC[i]);
                                                         Delay1000us();
                                                         i++;

                                                 }
                                                 //SEND_STRING_TO_SBUF("\r\n------------------------\r\n");

                                                 //计算出现数字的长度长度--------------
                                                 digital_num2= End_pos-(First_pos+5);

                                                 if (digital_num1>3)
                                                 {
                                                         COO2[0]= COO2[0]-'0';
                                                         COO2[1]= COO2[1]-'0';
                                                         COO2[2]= COO2[2]-'0';
                                                         COO2[3]= COO2[3]-'0';
                                                         COO2_int=COO2[0]*1000+COO2[1]*100+COO2[2]*10+COO2[3];
                                                 }

                                                 if (digital_num1==3)
                                                 {
                                                         COO2[0]= COO2[0]-'0';
                                                         COO2[1]= COO2[1]-'0';
                                                         COO2[2]= COO2[2]-'0';

                                                         COO2_int=COO2[0]*100+COO2[1]*10+COO2[2];
                                                 }

                                                 if (digital_num1==2)
                                                 {
                                                         COO2[0]= COO2[0]-'0';
                                                         COO2[1]= COO2[1]-'0';

                                                         COO2_int=COO2[0]*10+COO2[1];
                                                 }
                                                 if (digital_num1==1)
                                                 {
                                                         COO2[0]= COO2[0]-'0';

                                                         COO2_int=COO2[0];
                                                 }

                                                 //--------------------------------------------

                                                 if (digital_num2>3)
                                                 {
                                                         TVOC[0]= TVOC[0]-'0';
                                                         TVOC[1]= TVOC[1]-'0';
                                                         TVOC[2]= TVOC[2]-'0';
                                                         TVOC[3]= TVOC[3]-'0';
                                                         TVOC_int=TVOC[0]*1000+TVOC[1]*100+TVOC[2]*10+TVOC[3];
                                                 }

                                                 if (digital_num2==3)
                                                 {
                                                         TVOC[0]= TVOC[0]-'0';
                                                         TVOC[1]= TVOC[1]-'0';
                                                         TVOC[2]= TVOC[2]-'0';

                                                         TVOC_int=TVOC[0]*100+TVOC[1]*10+TVOC[2];
                                                 }

                                                  if (digital_num2==2)
                                                 {
                                                         TVOC[0]= TVOC[0]-'0';
                                                         TVOC[1]= TVOC[1]-'0';
                                                         TVOC_int=TVOC[0]*10+TVOC[1];
                                                 }

                                                  if (digital_num2==1)
                                                 {
                                                         TVOC[0]= TVOC[0]-'0';
                                                         TVOC_int=TVOC[0];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q1;
                unsigned char q2;
                unsigned char q3;
                unsigned char q4;

                unsigned char First_pos=0;
                unsigned char End_pos=0;

                unsigned char digital_num1=0;
                unsigned char digital_num2=0;

                unsigned char get_char=0;

                // P17 16  15  14  13  12  11 10
                //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
                P1M1 = P1M1 & 0x00;  //
                  P1M0 = P1M0 | 0x00;  //

                //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P2M1 = P2M1 & 0x00;  //
                  P2M0 = P2M0 | 0x00;  //

                //配置P3口为准双向口**********************************************
                //发现将
                //  0        0        0        0        0        0        0  1
                //        0        0        0        0        0        0        0  0
                P3M1 = P3M1 & 0x00;  //
                  P3M0 = P3M0 | 0x00;  //

                //配置P5口**********************************************

                //  0        0        0        0        0        0        0  0
                //        0        0        1        0        0        0        0  0
                P5M1 = P5M1 & 0x00;
                  P5M0 = P5M0 | 0x00;

                //--------------------------------------------------------------
                Config_Timer0();
                TR0=1;
            //*************************        *********************************
                  UART_INIT();

                  UART2_INIT();

                //*************************************************************

                //**********************************************************

                SEND_STRING_TO_SBUF("start....\r\n");

           //--------------------------------------------------------------------------
                   q1=16;
                q2=16;
                q3=0;
                q4=0;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0,q1);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1,q2);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2,q3);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3,q4);

                //--------------------------------------------------------------------------

       while(1)
       {

                        //无压力显示 ,左边位显示00,右边空
                        if (Receive_Frame_Finish_FLAG==1)
                    {

                                                 //串口助手得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SEND_STRING_TO_SBUF("---------------------\r\n");
                                                 SEND_STRING_TO_SBUF("get_Data_From_S2==");
                                                 SEND_STRING_TO_SBUF(Receive_DATA);
                                             SEND_STRING_TO_SBUF("\r\n");

                                                 //将串口2得到的数据存放在全局变量 COO2_int和TVOC_int
                                                 COO2_int=0;
                                                 TVOC_int=0;
                                                 Get_Value(1);

                                                 SEND_STRING_TO_SBUF("get_COO2_From_S2==");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COO2_int));
                                             SEND_STRING_TO_SBUF("\r\n");

                                                 SEND_STRING_TO_SBUF("get_TVOC_From_S2==");
                                                 SEND_STRING_TO_SBUF(CONVERT_INT_TO_DECIMAL_STRING(TVOC_int));
                                             SEND_STRING_TO_SBUF("\r\n");
                                              Receive_Frame_Finish_FLAG=0;

                        }

                    //3秒时间到,显示温度,-------------------
                         if (T0_time_out_flag==1)
                         {

                                           if (COO2_int>1000)
                                         {

                                                 COO2[0]=COO2_int/1000;
                                                 COO2[1]=(COO2_int%1000)/100;
                                                 COO2[2]=(COO2_int%100)/10;
                                                 COO2[3]=COO2_int%10;

                                                 q1=COO2[0];
                                                 q2=COO2[1];
                                                 q3=COO2[2];
                                                 q4=COO2[3];
                                         }

                                         if  ((COO2_int>=100) && (COO2_int<1000))
                                         {

                                                 COO2[0]=COO2_int/100;
                                                 COO2[1]=(COO2_int%100)/10;
                                                 COO2[2]=COO2_int%10;

                                                 q1=16;
                                                 q2=COO2[0];
                                                 q3=COO2[1];
                                                 q4=COO2[2];
                                         }

                                         if ((COO2_int>=10) && (COO2_int<100))
                                         {

                                                 COO2[0]=COO2_int/10;
                                                 COO2[1]=COO2_int%10;
                                                 q1=16;
                                                 q2=16;

                                                 q3=COO2[0];
                                                 q4=COO2[1];
                                         }

                                         if ((COO2_int>=1) && (COO2_int<10))
                                         {

                                                 COO2[0]=COO2_int%10;
                                                 q1=16;
                                                 q2=16;

                                                 q3=16;
                                                 q4=COO2[0];
                                         }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0,q1);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1,q2);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2,q3);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3,q4);

                                          //T0_time_out_flag==2,定时器计时的时间就是温度持续的时间
                                         T0_time_out_flag=2;

                         }

                         if (T0_time_out_flag==3)
                         {

                                         if ((TVOC_int>=1) && (TVOC_int<10))
                                         {

                                                 TVOC[0]=TVOC_int%10;
                                                 q1=16;
                                                 q2=16;
                                                 q3=16;
                                                 q4=TVOC[0];
                                         }

                                         if ((TVOC_int>=10) && (TVOC_int<100))
                                         {

                                                 TVOC[0]=TVOC_int/10;
                                                 TVOC[1]=TVOC_int%10;
                                                 q1=16;
                                                 q2=16;

                                                 q3=TVOC[0];
                                                 q4=TVOC[1];
                                         }

                                         if ((TVOC_int>=100) && (TVOC_int<1000))
                                         {

                                                 TVOC[0]=(TVOC_int/100);
                                                 TVOC[1]=(TVOC_int%100)/10;
                                                 TVOC[2]=TVOC_int%10;

                                                 q1=16;
                                                 q2=TVOC[0];

                                                 q3=TVOC[1];
                                                 q4=TVOC[2];
                                         }

                                          if (TVOC_int>1000)
                                         {

                                                 TVOC[0]=(TVOC_int/1000);
                                                 TVOC[1]=(TVOC_int%1000)/100;
                                                 TVOC[2]=(TVOC_int%100)/10;
                                                 TVOC[3]=TVOC_int%10;
                                                 q1=TVOC[0];
                                                 q2=TVOC[1];

                                                 q3=TVOC[2];
                                                 q4=TVOC[3];
                                         }

                                           // T0_time_out_flag==0,就是湿度持续的时间---------------
                                     T0_time_out_flag=0;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0,q1);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1,q2);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2,q3);
                                         TM1637_WRITE_DISPLAY_BYTE_FIX_ADDRESS(3,q4);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  T0_time_out_flag==0 就是湿度持续的时间-----------------
          if (T0_time_out_flag==0)
          {

                        T0_nnn++;

                        if (T0_nnn>1000)
                        {
                            T0_nnn=0;
                                T0_time_out_flag=1;

                        }

      }

          //  T0_time_out_flag==2 就是温度持续的时间-----------------
          if (T0_time_out_flag==2)
          {

                    T0_mmm++;

                        if (T0_mmm>3000)
                        {
                            T0_mmm=0;
                                T0_time_out_flag=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