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程序问题

楼主(2022-12-01):
51单片机普中开发版 这个是按键p3_0控制数码管左边显示20-50右边00-50同时显示,怎么样再加一个按键p3_1控制左边的数码管显示20-50让他们分开显示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00};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Location,Number)
{
        switch(Location)
        {
                case 1:P2_4=1;P2_3=1;P2_2=1;break;
                 case 2: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 3: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 4: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 5: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 6: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 7: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 8:P2_4=0;P2_3=0;P2_2=0;break;

         }
        P0=NixieTable[Number];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PT0=0;
}

unsigned char num=0,ber=20;

void main()
{
        while(1){        if(P3_0==0)break;        }
        Timer0Init();
        while(1)
        {

                Nixie(5, num/1000);
                 Delay(1);
                 Nixie(5, 10);
                Nixie(6, num/100);
                 Delay(1);
                 Nixie(6, 10);
                 Nixie(7, num/10);
                 Delay(1);
                 Nixie(7, 10);
                 Nixie(8, num%10);
                 Delay(1);
                 Nixie(8, 10);
                 break;
                Nixie(1,ber/1000);
                 Delay(1);
                 Nixie(1, 10);
                Nixie(2, ber/100);
                 Delay(1);
                 Nixie(2, 10);
                 Nixie(3, ber/10);
                 Delay(1);
                 Nixie(3, 10);
                 Nixie(4, ber%10);
                 Delay(1);
                 Nixie(4, 10);

        }
        }

unsigned char KeyNum;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0Count++;
    if(T0Count>=100)
    {           T0Count=0;

                if(num<50)
                {                num ++;        }
                else
                 {                 num=0; }
                 if(ber<50)
                {                ber ++;        }
                else
                 {                 ber=20; }

        }

}

网友A: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Nixi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00};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8];
unsigned char num,ber;

void Nixie()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witch(i)
        {
                case 0:dis_buf[i]=NixieTable[10];break;
                case 1:dis_buf[i]=NixieTable[ber/10%10];break;
                case 2:dis_buf[i]=NixieTable[ber%10];break;
                case 3:dis_buf[i]=NixieTable[10];break;
                case 4:dis_buf[i]=NixieTable[10];break;
                case 5:dis_buf[i]=NixieTable[num/10%10];break;
                case 6:dis_buf[i]=NixieTable[num%10];break;
                case 7:dis_buf[i]=NixieTable[10];break;
        }
        P0=0x00;
        P2&=0xe3;
        P2|=i*4;
        P0=dis_buf[i];
        i=++i%8;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T0=1;
//        EA=1;
}

unsigned char num=0,ber=20,Count=0;
bit sign;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
                {
                        TF0 = 0;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if(!P3_0||!P3_1)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if(!P3_0)
                                        {
                                                if(ber<50)ber ++;
                                                else        ber=20;
                                        }
                                        if(!P3_1)
                                        {
                                                if(num<50) num ++;
                                                else num=0;
                                        }
                                }
                        }
                        else
                        {
                                Count=0;
                                sign=0;
                        }
                        Nixi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