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串口接收的ASCII码转成16进制?

楼主(2022-12-01):
有没有大佬知道如何将单片机串口接收的ASCII码转成16进制

网友A:
ch>'9'?ch-55:ch-'0'

网友B:
串口接收的肯定是2进制(16进制),要变成ASCII码要程序处理,你不处理就是16进制。

网友C:
如你发的是"A5"
哪么中断里的代码就是:
Temp*=16;
Temp=SBUF-'0';

网友D:
ASCII分大小写和数字,判断后减去对应的首字母或数字即可

网友E:
仅供参考
//==============================================================
//把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 OK -----------------------------------
int a_to_int(uint8_t *str)
{
int temp = 0;
uint8_t  *ptr = str;  //ptr保存str字符串开头

     if (*str == '-' || *str == '+')  //如果第一个字符是正负号
        str++;//则移到下一个字符
     while(*str != 0)
       {
         if ((*str < '0') || (*str > '9'))  //如果当前字符不是数字
             break;                         //则退出
         temp = temp * 10 + (*str - '0'); //如果当前字符是数字,则转换成数字
         str++;      //移动数据指针到下一个字符
       }
     if (*ptr == '-')     //如果字符是以'-'开头,则转换成相反数
         temp = -temp;
     return temp;
}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仅供参考
//==============================================================
//把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

如果是想把接收到的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成数字,这就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