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PCF2129的单片机读写子程序

楼主(2022-12-01):
时钟芯片PCF2129精度高,论坛没有这个芯片资料,刚好自己用到,找了好久改写调试通过,补充一下论坛资料,其他不多说了。

#include <C8051F410.h >
#include "C8051F410_SMBUS.h"
#ifndef __PCF2129_H__
#define __PCF2129_H__
#define  PCF2129_SLA    0xA2            //  定义PCF2129的器件地址
#define  s              0x00            //  定义PCF2129的秒寄存器地址
#define  m              0x01            //  定义PCF2129的分寄存器地址
#define  h              0x02            //  定义PCF2129的小时寄存器地址
#define  d              0x03            //  定义PCF2129的天寄存器地址
#define  wd             0x04            //  定义PCF2129的星期寄存器地址
#define  mo             0x05            //  定义PCF2129的月寄存器地址
#define  y              0x06            //  定义PCF2129的年寄存器地址
//extern idata unsigned char        Time[7];
extern xdata unsigned char        Time[7];  //时间寄存器

void PCF2129_W_time(void);
void PCF2129_R_time(void);
void PCF2129_Init(void);

#endif

由于我使用的是C8051F410芯片的硬件SMBUS(IIC)不具有通用性C文件就不发了,随便找一个模拟IIC子程序改写一下就好
#ifndef __C8051F410_SMBUS_H__
#define __C8051F410_SMBUS_H__
//------------------------------------------------------------------
void SMbus_W(uchar wrda ,uchar dat);//写半个字节(器件码,数据)
//适用与PCF8574iic扩展IO 器件码4e, 8574A器件码7e;
uchar SMbus_ByteR(uchar wrda );  //读半个字节 (器件码)
  //适用与PCF8574iic扩展器件码4e, 8574A器件码7e;           smbus时钟50khz
//=============================================================================
void SMbus_Write(uchar wrda ,uchar dest_addr, uchar dat);
//         写一个字节 (   器件码  ,   地址          ,   数据         )
uchar SMbus_ByteRead(uchar wrda ,uchar dest_addr);
//     读一个字节      器件码         地址
//读流程为 (起始,器件码写,应答,操作地址,应答,停,起始,器件码读,应答,读数据)。
// 适用与EEPROM存储器件        24c02,器件码a0,24c16器件码a0-ae, 时钟PCF2129,取件码a2
//=======================================================================================
void SMbus_WriteArray(uchar wrda , uchar dest_addr, uchar *src_addr, uchar len);
//连续写一串数组        器件码         起始地址        数组             字数
//流程为(起始,器件码写,应答,操作地址,应答,写数据,应答,写N个数据————停)
void SMbus_Write_Array(uchar wrda,uchar dest_addr, uchar *src_addr,uchar len);
//断续写一串数组        器件码         起始地址        数组          字数
void SMbus_ReadArray (uchar wrda,  uchar src_addr, uchar *dest_addr,  uchar len);
//    读取一串数组      器件码      起始地址            读出存储位置                     字数
//读流程为(起始,器件码写,应答,操作地址,应答,停,起始,器件码读,应答,读数据应答,————读N数据,停)

#endif

//=================================================================
#include "C8051F410.h"
#include "C8051F410_SMBUS.h"
#include "PCF2129.h"
//======================================================================

xdata unsigned char        Time[7];  //时间寄存器

#define BCD_TO_HEX(bcd) ((((bcd)>>4)*10)+((bcd)&0x0F))
#define HEX_TO_BCD(hex) ((((hex)/10)<<4)+((hex)%10))

void PCF2129_W_time(void)
{
    xdata unsigned char Time_o[7];
   uchar x = 0;
    for (x=0; x < 7; x++)               //  清空数据缓冲区
        Time_o[x] = 0;
  SMbus_Write( 0xa2,0x00,0X20);         //停止时钟
    Time_o[s]  = (HEX_TO_BCD(Time[s]))&0x7f;  //  秒
        Time_o[m]  = (HEX_TO_BCD(Time[m]))&0x7f;  //  分
        Time_o[h]  = (HEX_TO_BCD(Time[h]))&0x3f;  //  小时
        Time_o[d]  = (HEX_TO_BCD(Time[d]))&0x3f;  //  日
        Time_o[wd] = (HEX_TO_BCD(Time[wd]))&0x07;  //  星期
        Time_o[mo] = (HEX_TO_BCD(Time[mo]))&0x3f;  //  月
        Time_o[y]  = (HEX_TO_BCD(Time[y]));  //  年
        SMbus_WriteArray(0xa2,0x03,Time_o, 7);
  SMbus_Write( 0xa2,0x00,0X00);         //启动时钟
}

void PCF2129_R_time(void)
{
            xdata unsigned char Time_in[7];
     SMbus_ReadArray (0xa2,  0x02, Time_in, 7);
           Time[s]  = BCD_TO_HEX((Time_in[s]&0x7F)) ;        //  秒
           Time[m]  = BCD_TO_HEX(Time_in[m]) ;        //        分
           Time[h]  = BCD_TO_HEX(Time_in[h]) ;        //        小时
           Time[d]  = BCD_TO_HEX(Time_in[d]) ;        //        日
           Time[wd] = BCD_TO_HEX(Time_in[wd]) ;        //        星期
           Time[mo] = BCD_TO_HEX(Time_in[mo]) ;        //        月
           Time[y]  = BCD_TO_HEX(Time_in[y]) ;        //        年
}

void PCF2129_Init(void)
{
   // u8 x = 0;
        SMbus_Write( 0xa2,0x00,0X00);         //启动时钟
        SMbus_Write( 0xa2,0x01,0X00);         //启动时钟
        SMbus_Write( 0xa2,0x02,0X00);         //启动时钟

//        SMbus_Write( 0xa2,0x10,0X82);                 //看门狗秒报警控制。
        SMbus_Write( 0xa2,0x0f,0X06);                 //  设置CLKOUT为1Hz
        SMbus_Write( 0xa2,0x19,0X0C);                 //  晶振老化补偿设为-4ppm
}

//================================================================

注意重点这个芯片时间寄存器读和写位置是不同的 ,虽然手册给的寄存器序号03开始是秒但是我的2129芯片却是00寄存器只能写不能读,
读的时候自动跳过。也就出现了SMbus_WriteArray(0xa2,0x03,Time_o, 7);    //=====重点 把Time_o数组写入器件A2 从地址0X03开始写,写7个数据。读的时候却是秒从0X02开始SMbus_ReadArray (0xa2,  0x02, Time_in, 7);       //==========重点

附PCF2129手册:

网友A:
这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