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与5V单片机通讯电路

楼主(2022-12-02):
R31和R28可以去掉吗

网友A:
去掉上拉,有的行有的不行,加上基本都行。

网友B:
高速通信建议你使用这个电平转换电路,串口115200波特率没问题.
低速转换用光耦搭就行了.

网友C:
只有89C52这种老掉牙的单片机才没有内置上拉,3.3V单片机都有上拉,所以这里上拉电阻可以去掉,正常情况下3.3V单片机都可以耐受5V,与5V单片机连接直接连就好。5v单片机IO设为默认的双向就好,不要设置成推挽就行。

网友D:
建议还是用二极管隔离下,保护下3.3V系统的IO。对串口通讯速率高的情况直接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E:
可以用光耦或者隔离芯片转一下电平,主要看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