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多点测温程序构思,欢迎大家来指正交流

楼主(2022-12-02):
首先
写一个获取DS18B20的64位序列号的keil工程,获取需要连接的DS18B20器件的序列号。
uint8_t rom[8];
void read_rom(void)
{
        uint8_t index;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33);

        for (index = 0;index < 8;index++)
        {
                rom[index] = ds18b20_read_byte();
        }
}
之后在将获取到的DS18B20器件的序列号通过数组保存起来,再新建一个获取多点温度的keil工程,发送匹配64位序列号,获取温度即可。

详细内容见单片机源程序:
uint8_t rom1[8]={0x28,0x0B,0xAC,0x79,0x97,0x16,0x03,0x39};
uint8_t rom2[8]={0x28,0xF2,0x80,0x79,0x97,0x15,0x03,0x51};
uint8_t rom3[8]={0x28,0xFF,0x64,0x79,0x97,0x16,0x03,0x8B};
uint8_t rom4[8]={0x28,0x6F,0x31,0x79,0x97,0x15,0x03,0x28};
uint8_t rom5[8]={0x28,0x1C,0x5C,0x79,0x97,0x15,0x03,0x14};
uint8_t rom6[8]={0x28,0xED,0xD8,0x79,0x97,0x16,0x03,0xD0};
uint8_t rom7[8]={0x28,0x94,0xB0,0x79,0x97,0x15,0x03,0xA4};
uint8_t rom8[8]={0x28,0xAE,0xD5,0x79,0x97,0x16,0x03,0x10};
uint8_t rom9[8]={0x28,0xC0,0xC2,0x79,0x97,0x16,0x03,0xED};

void DS18B20_Matrom(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j;  //用于循环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byte(0x55);         //发送匹配ROM命令
        if(a==1)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1[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2)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2[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3)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3[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4)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4[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5)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5[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6)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6[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7)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7[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8)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8[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if(a==9)
        {
                for(j=0;j<8;j++)
                {
                         ds18b20_write_byte(rom9[j]);//发送18B20的序列号,先发送低字节
                }
        }
}

int16_t read_temp(uint8_t rom)          //启动温度转换,读取温度
{
        u8 tl=0,th=0;
        if(ds18b20_init())
                return 0x7fff;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启动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

        DS18B20_Matrom(rom);//匹配RAM,适用多个点的情况

        ds18b20_write_byte(0xBE);//读DS18B20内部RAM中9字节的温度数据
        tl=ds18b20_read_byte();//读低8位
        th=ds18b20_read_byte();//读高8位
        return (th<<8)+tl;
}

float get_ntemp(uint8_t rom)
{
        float         temp=0;
        temp = read_temp(rom);
        temp = temp*0.0625;

        return temp;
}

网友A:
在深入一点,写个二叉树搜索,就不用先存ROM表了。

网友B:
使用链表,先扫描所有18B20,把序列号通过链表存储,然后根据链表信息进行读取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