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能买到的最小封装的WS2812是哪个型号?

楼主(2022-12-02):
如题,有大佬知道的吗?想自己做一个LED灯矩阵,然后想把分辨率搞高一点。

网友A:
颠覆户外led屏架构

网友B:
1206,买过50个放着,没用。

网友C:
最小封装的WS2812 ? 仅 WS2812 ?
感觉是玩的话差不多大便宜就好,如果产品开发高分辨率灯矩阵,直接定制就好。

楼主(2023-02-01):
哇,你这个够小了,请问怎么搜索入手啊?还是要定制的?能给个关键词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6,买过50个放着,没用。

这个我也找到了,想看看有没有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封装的WS2812 ? 仅 WS2812 ?
感觉是玩的话差不多大便宜就好,如果产品开发高分辨率灯矩阵,直接定制 ...

我只是玩玩而已,定制的话,估计费用不低

网友D(2023-06-29):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玩玩而已,定制的话,估计费用不低

现在不用定制了,都很普遍了。

网友E:
最小封装1313封装,1.3*1.3mm。

网友F(2023-11-16):
最小的应该是1010,1*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