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和单片机是如何进行通讯的?

楼主(2022-12-02):
wifi和单片机之间的通讯 谢谢大家

网友A:
两个设备要通信,必须遵循相同的通信协议。wifi模块内已经实现全栈的通信协议,是一个透传模块,所以单片机只要和wifi模块实现UART通讯即可。单片机通过UART向wifi模块发送AT指令即可实现对wifi模块的设置,通过AT指令可以实现波特率的设置、wifi模式的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等数据的修改。这些参数设置好后,单片机就可以通过wifi和手机进行通讯了。而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集成好的wifi模块,一般都是支持透传的,有串口透传,spi透传,网口透传的。对于使用者来说,你不需要去管wifi具体的协议,只要按照它的接口来就行,比如串口透传,你只要编写串口程序就好了。

网友B:
如果WIFI模块的串口和单片机的串口连接,那么就是串口通讯

网友C:
WIFI看用什么模块了,市面上有wifi模块,输出是串口的,这种对mcu这边相对简单点。如果用wifi芯片就是SDIO,普通MCU还不支持

网友D:
类似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