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fi模块会有个存储器存储数据,而蓝牙模块却没有?

楼主: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2022-12-02):
WIFI 需要MCU+存储,程序放存储里
蓝牙只有一个MCU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wifi可以是个终端需要存储数据,而蓝牙只是个通讯工具

网友C:
问这些古怪问题,不如把心思放在代码或者画板上
你看一下这个蓝牙模块上这个MX25U64是什么?
有的蓝牙会保存一些开机提示音,或者“蓝牙已连接”之类的声音,这些音频文件可能是几百KB或者1M的,它不就是用这存储器在存放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