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的电流环会切到速度环,不是给定一个电流,电机就会有个速度吗

楼主(2022-12-02):
为什么电机的电流环会切到速度环,不是给定一个电流,电机就会有个速度吗?切换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如果电流不够就无法启动,导致无法切到速度环,只有当电流够了才有切换到速度环这一说法?

网友A:
给定一个电流,如果克服不了阻力,电机不转,就没有速度。

网友B:
前几天还在问无刷电机怎么学,现在就学到电流环了?你学习进度如此神速?
电机电流跟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堵转和振荡一样的有电流,但电机可能是一动不动的,或者是在那抖来抖去的
一般的控制是不需要电流环的,直接速度环就可以了
电机转动最终还是由电流去控制的,这是什么磁场控制理论那一块的,左手右手什么的,知识量一大堆的.............
控制电机的电流比控制PWM的占空比能让电机控制像德芙一样丝滑,这在有FOC控制的伺服电机上最常用
但并不是非得用电流环不可的,一般的电机控制,直接速度环通过PI控制调节PWM占空比就行了
也没有说非得切换到速度环这一说的,电流环是内环,速度环是外环,速度环的输出值是电流环的给定值
有高等数学基础的去看PMSM方面的双环控制理论,公式一堆堆的,位置环不需要看,因为,你一旦理解了电流环和速度环,位置环自然就理解了
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就只能是代码电路一遍一遍的调试,调试个几百次的,你自然就能理解了
别一天到晚只看理论,你没有相对应的代码或者电路跟进,理论知识看再多都没有用

网友C:
什么电机?
最近我要对775电机(普通有刷2线电机)进行稳速控制(小电钻、小电锯),没有别的传感器,只能测量电流来控制速度。我根据80、90年代的录音机机芯硬件稳速原理,用软件PID来实现,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