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算法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PID,然后用PID去控制电机?

楼主(2022-12-02):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FOC算法里面有很多控制回路和方法,但不一定叫PID,来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B:
又是你?FOC一般不用PID控制,一般只用PI控制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了,FOC不是你几个星期或者两三月就能学会的

网友C:
2个地方需要,一个是电流跟速度控制环,另外一个就是假如是带三霍尔的无刷电机的话,角度环计算也算一个。

网友D:
目前其实大家都是些用的st的库,具体怎么通过采样电阻估算电机的相位其实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