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单片机程序我这样子写改变脉宽是否正确和两个定时器使用

楼主(2022-12-02):
入门小生求教各位!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W4k.h"
#include <intrins.h>                                        // 加入此头文件后,可使用_nop_库函数
#include <string.h>           // 加入此头文件后,可使用strstr库函数
#include <stdio.h>

sbit PWM = P3^7;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int PWM_width=0;

#define S1_S0 0x00              //P_SW3.0
#define S1_S1 0x00              //P_SW3.1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9600             //串口波特率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rec_data;
float buf;
bit rec_flag;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qie_huan()           //串口引脚选择函数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IE   = 0x82;
        TH0  = 0xff; // 100us 中断
        TL0  = 0xa4;    //写入预置值
        ET0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1;
          AUXR |= 0x1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              ET1 = 1;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S =1;                                        //串口开关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qie_huan();
                                Time0_Init();
                                UART_init();
                                EA =1;                       //中断总开关
                                PWM_width = 30;

        while(1)
        {
                                                if(rec_flag == 1)
                                                {
                                                                if(rec_data=="forward")
                                                                {
                                                                        PWM_width=PWM_width+30;
                                                                }
                                                                for(i=0;i<sizeof(rec_data);i++)
                                                                {
                                                                        SBUF = rec_data;
                                                                }
                                                        rec_flag=0;
                                                }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100us
{
           TH0 = 0xff;
           TL0 = 0xa4;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100)
                {
                                count =0;
                }
                if(PWM_width>count)
                {
                                PWM=0;
                }else PWM =1;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接收中断标志位清0
                        rec_data =SBUF;//保存数据
                        rec_flag =1;
         }
         if(TI)
         {
                        TI=0;
         }
}

网友A:
rec_data每次接收只能存一个字节
字符串不能用==作比较,要用strcmp或memcmp

网友B:
很不错的内容 接受了 好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_data每次接收只能存一个字节
字符串不能用==作比较,要用strcmp或memcmp

好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