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MDK如何观察一个寄存器的一个位的变化?

楼主(2022-12-02):
如题:想要观察单片机TCON寄存器的TF0 这个位的变化该怎么做?

网友A:
TF0是定时器0溢出标志,会发出中断,你可通过中断响应程序知道TF0的状态。

网友B:
你这个软件不是MDK,而是C51,软仿真不怎么支持硬件。

网友C:
用硬件啊。比如TF0=0就点亮某个IO口上的小灯。=1就点亮另外一个小灯。
如果时间太短,就让某个小灯点亮后不翻转。就是如果小灯亮了,就是TF=0过。这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