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发送字符到串口调试工具,前面的几个位置乱码

楼主:
最近无聊说学习一下串口通信,控制595。595的已经用仿真软件测试通过了,现在试想用串口控制595.代码复制粘贴完(cv工程师嘛,你懂的),上串口工具测试。好了乱码了。但是这个乱码好奇怪,发一大串字符过去,接收到的只是前面的几个位置乱了,后面的就显示正常(如图1)。
如果发送两行,第一行乱码,第二行是正常的(如图2)。
百度了说是晶振频率不对,我也看了,都是对的。也有说波特率不对的,都一一试了,还是有问题。
电脑也换了试过,usb转com的线也换了试,一样不行。没招了。
以前有用个f103zet6做的一个小玩意,也使用了串口通信,那个产品一点问题都没有。
麻烦大佬帮忙看看。感谢!!!

下面是单片机代码

void HC595_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ur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ur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urct;

        /***************************时钟使能****************************/
        //串口1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A端口使能(PA9-USART_TX,PA10-USART_RX)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端口初始化************************/
        //PA9-USART_TX
        GPIO_InitStur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ur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ur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urct);  //初始化串口

        //PA10-USART_RX
        GPIO_InitStur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ur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ur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urct);  //初始化串口

        /***************************USART1参数初始化配置***************************/
        USART_InitSturct.USART_BaudRate = bound;   //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USART_InitStur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ur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收发
        USART_InitStur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ur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ur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urct);   //初始化串口

        /***********************USART1 NVIC中断配置*************************/
        NVIC_InitStur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ur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n通道使能
        NVIC_InitStur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ur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NVIC_InitSturct);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开启接收数据中断
        USART_Cmd(USART1,ENABLE);   //使能串口

    }

   //++++++++++++++++++++++++++++++++++++++++++++++++++
    //串口 TX(PA9),RX(PA10)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串口接收到中断,即读取串口接受的数据
       {
                                   PCout(13) = 0;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1,res);

       }
    }

int main(void)
    {
              In_Working();
              HC595_Init();
              HC595_SendData(0x00);// all to 0
              HC595_USART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printf("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while (1)
                    {
                            //+++++++++++++++++++++++++++++++++
                            PCout(13) = 0;
                            Delay(0xffff);
                            PCout(13) = 1;
                            Delay(0xffff);
                            //+++++++++++++++++++++++++++++++++

                            //Usart_SendByte( USART1, 'A' );
                            //Usart_SendString(USART1,"SASDASD");

                    }
    }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2022-12-02):
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字符未发送成功  切换成hex模式看看

网友B:
代码不全,没有看到设置波特率

网友C:
要不先换一个输出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D: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晶振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串口通信的“字符超时和回复超时”,发送的时候在建立串口通信的初期,要适当延时一会,每个字节之间也要按规定进行延时,这种问题的表现就是前边的字符不正常,后边的正常,因为前边还没有建立稳定的通信,后面通信建立稳定了,就正常了。

网友D:
如果使用成品的PLC进行串口通信,字符超时和回复超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收发字符不一样的现象。

网友E:
初始化前先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字符未发送成功  切换成hex模式看看

hex模式也是一样,前面的不一样,后面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全,没有看到设置波特率

在define定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初始化前先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我试试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晶振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串口通信的“字符超时和回复超时”,发送的时候在建立串口通信 ...

我试试看,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成品的PLC进行串口通信,字符超时和回复超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收发字符不一样的现象。

我试试看,感谢

网友G:
不纠结
肯定是整个系统还没有稳定就开始发数据了。
你试试先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通过串口发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纠结
肯定是整个系统还没有稳定就开始发数据了。
你试试先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通过串口发送。

已经试过,我看看在加长的时间看看

网友H:
多少年都没有用过595了,什么功能都忘记了
一般来说,能直接用单片机控制的,我基本都不去多看数字芯片一眼
STM32更加不用说了
你可以用串口直接发送看一下,串口正常了,再看其它地方的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多少年都没有用过595了,什么功能都忘记了
一般来说,能直接用单片机控制的,我基本都不去多看数字芯片一眼
...

595这边没啥问题,就是串口通信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