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二极管实现按键控制灯泡电路

楼主(2022-12-02):
哪个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感谢哥哥

初始状态:
k1断开灯泡1亮
k2断开灯泡2灭

工作状态:
k1闭合灯泡1要求要亮
(这个要怎么实现,不用继电器,两个二极管正极都不接其它元件和线路)
k2闭合灯泡2亮

谢谢大神求告知!感谢,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错的离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网上搜搜双稳态电路,现在都集成化了,没人用分立元件了

网友D:
楼主这个太简单了,这个都不会建议楼主转行。K1断开、闭合灯泡1都亮,K1就是废物,灯泡1直接接电源就好。2、K2断开、灯泡2灭,K2闭合灯泡2亮:就是电源串联K2再接灯泡2,二极管三极管都不需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错的离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对,现实中,这个电路多少个二极管都不够烧。既然有开关,为什么不直接用机械开关直接连接控制呢?

网友F:
抖某音上做短视频的,再配上那用到烂大街的AI声,就有了这个视频小电路
既然是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那要什么三极管,串联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G:
开关闭合,正极电流通过二极管直接到负极。二极管上电流11.3A。这电路有什么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开关闭合,正极电流通过二极管直接到负极。二极管上电流11.3A。这电路有什么用呢?

专门拿来烧二极管的。钱太多, 不知怎么花。